更换520以后加油门自旋 求助

楼主(2010-12-09):
yt450sport 尾舵换成520 直接用原来的支架,换了螺丝 只安装了520的两个点 孔用最靠近舵机的(剪掉部分舵机臂,否则会碰到尾管) 因为用倒数第二个孔发现end point要挑到30一下才行。换最靠里一个孔,end point大约在50左右。 其他没有任何改动,直接插到780上,发现尾舵需要反转,于是反转。
试飞的时候,20%油门一切正常。当加到40%左右,飞机会突然快速自旋(未起飞)。貌似是顺时针方向。(只调了舵机的sub和end point ,再就是增加了头速,其他设置未改变)

是遥控设置的出问题了还是舵机安装有什么不稳定的地方么?

网友:
舵机反转和陀螺仪补偿方向反转是两回事,如果是快速自旋,建议检查陀螺仪补偿方向是不是反了。
进入520第二个菜单Gyro Compensation Direction,把设定反转,看看如何。

网友:
没太看明白  我现在用的就是520 的尾舵  那你以前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楼主:
我只更换了尾舵机 其他的都维持原来的配置,没有动  一直是780 估计是Edward说的 我试一下~

网友:
控和陀螺设置错误。尾舵不能用控的end point,要用陀螺的行程限制。把end point改回100再试试

网友:
我对我SPORT上的520十分满意,

LZ,你可以试试把控里RUDD通道反项,陀螺仪的反向改回来

楼主:
呵呵 问题解决 是陀螺仪的忘记反转了   新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6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