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端子/色差图传计划之二]Zi6的HD口定义

楼主(2010-12-09):
之前的理论工作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981&page=1&extra=

呵呵 为高清图传做的准备工作

在我自己的zi6上飞线试出来的 首先说明下zi6屏幕与AV/HD口切换只有两种模式,要么是输出自带液晶屏上 要么就是HD/AV口同时输出信号,所以把两个口其中一个给分开就好

看图 HD口一共四根线都要引出来 加上供电和AV普通输出我这个一共7根线

普通视频亮度信号与色度信号整合在一起传送,所以画质失真严重,但只要一个视频图传
S端子亮度信号Y和色度信号C分开传送,画面提升明显,需要两个图传
分量色差信号是亮度信号Y、蓝色度信号Cb、红色度信号Cr三条,画面最好 需要三个图传 不过由于图传频率响应不够,所以不能够传送YPbPr也就是逐行高清信号

因为考虑到3套图传模块有点贵 而且耗电大,而且S端子相对于AV图像提升比色差相对与S端子的提升要明显得多,外加我弄得驱动板没有色差输入 所以准备采用S端子方案
色差转S端子电路正在试验,其实也就是把CbCr合并成C,电路很简单已经做出来了 正在调整电容到最佳的效果 等做好之后再发第三帖公布

网友:
楼主淡定地开了高清图传开关,但见方圆百里的的FPV,不论1.2G.2.4G.5.8G,如同过冬的蚊子,纷纷往地下掉.

网友:
更上  要是楼主成功了将会带动一场FPV的革命! 和一个2收ZI6产品的销量!到时候价格猛涨  300你要不要!  不要明天就四百了!

楼主:
红蓝两个不太确定 因为只有S端子口试不出来这两根 常规的色差3.5是上面那么定义的 不经过图传实验了下 效果要好一些 不过晚上光线不太好不好调 明天继续 要是亮度信号经过图传没太大影响就完全没问题了 Y信号频率比较高

先上S端子直通的效果图 等经过图传成功才算真正成功 焦距稍微近了点 天黑不好调

网友A:
期待楼主研制成功,不过两个图传也有点夸张吧,不如考虑数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研制成功,不过两个图传也有点夸张吧,不如考虑数传吧

便宜的数传带宽不够 只能传图片 两个也还好 加上摄像头800mah电池也够半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