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OS50缸盖上的热火头丝扣拧滑了,怎么办?

楼主(2010-12-09):
还有,,丝套应该要什么型号的,,,看不懂型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00887203  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55949192http://bbs.mx3g.com/attachments/day_101209/1012092129f0f924cf48858b40.jpg

网友:
重新车一个缸盖罗

或者把原缸盖中心车掉,留个台阶,在车一个带台阶的小圆饼盖上去,小园饼中心钻孔,套丝。记得这类孔是英制的,有螺纹规卡一下就知道了。螺纹规很便宜的。

网友:
确实是英制的 原来我有个表来着 忘了扔哪去了

网友:
记得以前我们在少年宫是这样做的

缸盖滑扣后,用同规格公制的丝锥硬把它攻成公制螺纹。然后再直接上英制的热火头,虽然螺纹有点不匹配,但是可以上紧,能用。也是应急办法。

网友:
机子不是很新,剪个啤酒易拉罐包在火花塞上就能拎紧.以前修摩托车都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