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知道怎么用-求助

楼主(2010-12-09):
得到3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3个驱动器,每个值多少钱,呵呵

网友:
一点头绪都没有的话就别玩了。

网友:
一整套值1200,
恭喜你,你这三个驱动器
是目前市场上领先的产品.属于高档级别
可能满足商业应用.
商用对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一旦停机维修意味着损失很多钱,呵呵

网友:
领先?用不上就不值。雕刻机有谁用这么多细分? 换伺服又不用这个驱动。要满足这个驱动。步进的相数就要多。要高级的。只要雕刻机里任何一项精度和性能不匹配。用这个驱动就是多余。还不如用3977 且不说,MACH支持的频率能到多高。256细分全开,MACH3能支持么?

话虽难听。但就是如此

楼主:
看到上面各位大哥的讨论又喜又忧,打算是做雕刻机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驱动这个东西,我从网上找到点资料,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照你上面的图,直接连接电脑打印口就可使用,配好电源, 用 Mach 3 很方便的。

楼主:
能告诉我与电脑打印口怎么接线吗,谢谢

网友:
你这个连接电脑的时候,要用接口板,打印线(并口线)商家会送一根的。接你的图片接好线后,设置mach,呵呵,不难。

网友:
配普通接口板普通电机就好了,高不高级管他干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