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为玩山坡而准备

楼主(2010-12-09):
今天开车到台山黑沙滩一带走了一下,在这里玩山坡爽阿,上图

网友:
 只有羡慕的份了!

网友A:
准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什么?

找地方

网友B:
看上去適合放滑翔機的山坡不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適合放滑翔機的山坡不算很好。

准备开始玩滑翔,请教楼上的兄弟适合玩滑翔的山坡要有什么条件,谢

网友:
没有我的山坡好

网友:
玩船 玩机

网友:
山坡最好是短草,没有大石及高树最好,因为大多数炸机都是在降落时造成的,有理想的短草山坡,大大减小炸机风险。另外及最重要是山坡的方向要跟风向一样,即风要正面吹来时才是最好的滑翔时刻。如风在左右两边吹来,什麽美丽的山坡都是不适合的

网友C:
风向:正对山坡,上山。夹角大于45°。
山头:最好横向超过200米。要平、并有草,长的最好,短的也行,但是最好不要有灌木丛。还要有至少50米的腹地,以便降落。
山坡:越陡峭越好。
风力:3米/秒-20米/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向:正对山坡,上山。夹角大于45°。
山头:最好横向超过200米。要平、并有草,长的最好,短的也行,但是最好不要有灌木丛。还要有至少50米的腹地,以便降落。
山坡:越陡峭越好。
风力:3米/秒-20米/秒

这样的地方去那里找阿,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