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E555给雕刻主轴做简单红外反射测速探头,配28元测速表头,电路简单,71楼电路改进

楼主(2010-12-09):
小铣上加装了一个独立的雕刻主轴,使用铣床原主轴调速器驱动,一直不知道这个雕刻主轴的转速到底是多少(只好瞎蒙了),用起来很不方便;前几天在TB上看到28元的数码管测速表头,非常喜欢,买回来后才想到,只有表头没有探头还不行哈!

琢磨半天,试着做了个红外反射探头,总共用了1对3mm红外线对管、1块NE555芯片、2个电阻、1个电容,效果还不错啦,欢迎仿制:

做好的探头,红外线发射管和接收管都套上了热缩管,防止红外线“抄近道”
【】

楼主:
表头与红外反射探头连接,通电,示波器探针夹到探头的脉冲输出端作监测:

楼主:
把充电手电钻的黑色钻夹用双面胶沾上一块白纸,大概遮住了钻夹的1/3圈:

楼主:
把旋转的钻夹靠近红外对管,呵呵,测速表头开始工作了 :

网友A:
好象有专用的红外反射圆点 是不?用那个会准一点吧 不错。顶一个。沙发

楼主:
再快点!。。。唉,这把小电钻就这点本事了

楼主:
看看示波器上这个对射探头输出的脉冲信号,模样还算利索,不错

楼主:
奉上原理图,【71楼电路改进!】简单吧?各位仁兄可以给俺发点奖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有专用的红外反射圆点 是不?用那个会准一点吧 不错。顶一个。沙发

是有红外发射与接收在一起的对管,不过手里没有,等不及了,省点快递费吧,有什么用什么;
这个NE555还是我瞅了半天元件柜里乱七八糟的元器件,才想到用上它的

网友B:
呵呵,.改天送我一个, .,我对电子一点不懂,都不知道改去什么地方买什么件

网友:
奖金是没有滴,加分鼓励可以有滴。

楼主:
多谢多谢,加分比奖金超值

网友:
数码管挺亮

网友:
简洁明了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改天送我一个, .,我对电子一点不懂,都不知道改去什么地方买什么件

没问题!我抽时间装到铣床上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做几个送你

网友:
找个管把电路装进取,做个探棒式的

楼主:
刚刚看到前面说“把充电手电钻的黑色钻夹用双面胶沾上一块白纸,大概遮住了钻夹的1/3圈”,这个1/3的比例,从示波器上显示的脉冲波形上反应的比较准确-------高电平占每个周期的1/3,低电平占2/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在很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