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直升机操控

楼主(2010-12-10):
我用给固定翼配的2.4G的6通遥控器,在模拟器上玩直升机。感觉很难控制,这是我技术问题还是控不搭配的问题??

另外,我使用的是REFLEX的模拟软件。里面直升机的设置如下:
直升机:
  尾旋翼
  升降舵
  副翼
  螺距
  自旋
  陀螺仪敏感度
常规
  油门
  起落架

我倒是知道美国手怎么设置,但是
照这么设置的话,我的6通控也不够用的呀。。。请问各位玩过的,怎么设置遥控器呀。

楼主:
新人又没人管了啊。。。。自己顶

网友A:
你什么控?

网友B:
貌似模拟器只要4通的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控?

先谢了。。我的控是E-DOMODE模型公司出的2.4G 6通道的控。和F15是一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模拟器只要4通的就可以玩了。

呃。。。那我那个REFLEX的模拟软件通道设置如何取舍?
取尾旋翼,副翼,油门和升降舵? 那螺距怎么办。。。不会设了。。

网友:
螺距和油门设同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