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车刀自动走刀

楼主(2010-12-10):
目前参考了,很多车床自动走刀的方法,;一是用可调速油缸,,二:气缸加阻力器,,三:步进电机(目前不熟悉),,,,大家给点参考的意见,哪个方法最容易,,速度可以很好的控制,,,,

网友:
不懂

坐个沙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偏心轮拉着锯条,往复运动

网友:
究竟是研究车还是研究锯呀。

网友:
用锯锯车吗?

网友:
电机加齿轮带动

网友B:
减速电机+同步轮,投资不大,见效快!

楼主:
怎么就没有朋友回答自动走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同步轮,投资不大,见效快!
我就是这样做的,用了几年了,挺好用的。最近有个非份想法:如果用步进减速电机带大溜板丝杠,把主轴上的转速信号用编码器(或别的方法)取下来,通过电子开关控制步进减速电机,这样是不是可以车丝?好像坛上有位弟兄做过尝试,那帖子找不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我已经用气缸加阻力器实现了,,,再次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我已经用气缸加阻力器实现了,,,再次谢谢各位朋友
简单有效的办法,能上个朋友!

网友(2011-01-18):
挂轮换好,,,,,,,,,,,,,,,,,自动走刀

网友:
平时用的小车床 自动进刀量太大

我也在考虑产生再小的自动进刀量的方法

直流减器电机(10RPM以下)再配合同步带给手柄的方法

希望能成功

要不主轴 1600RPM时,自动刀实在是太快。

虽然设成了 CJM250中最小的0。025MM/R  但车出来的效果还是螺纹,

手动进刀时,短距离效果还好,但每次换手时,如是我们这种新手,必须留下加工迹。

事实上,小床刚性差,背刀量大时,手动进刀或分多刀切削时,轴径的标准程度是不太好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参考了,很多车床自动走刀的方法,;一是用可调速油缸,,二:气缸加阻力器,,三:步进电机(目前不熟悉),,,,大家给点参考的意见,哪个方法最容易,,速度可以很好的控制,,,,
如果是固定速度可以用交流同步电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