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阿凡达的一些设想---三通电直改造垂直启动固定翼

楼主(2010-12-10):
三通电直改造垂直启动固定翼,很类似阿凡达战机,但又不同,呵呵
图片画的很草,大家凑合着看就好了,呵呵,多讨论一下这个设想的可行性
不多说了,要说的都在图片里!如果那位大牛做出来了,一定要通知我啊!

网友:
慢慢的设想吧!

网友:
有点3轴的感觉 要飞的稳最少得用2个陀螺仪

网友:
现在淘宝上有100多的“阿凡达直机”,可以买一个来看看

网友:
想法不错!但我的红外三通做不出楼主要的效果来,不知其他人的怎样。
另外这样设计主电机差速好像没法转向,只能让飞机侧倾。
我的红外三通在主电机不转的话尾电机没法转,所以滑翔飞行也没法办到。

网友:
俯仰的安定性可能很难做到吧,我的想法比你还牛,把两个主电机安在同一个可以转动的轴上,利用尾电机通过减速齿轮,带动轴正反转,使飞机前进后退。没事想想而已。

网友:
很难实现的啊

楼主:
 一个想法而已,多探讨,没准可行呢!

网友:
好想法,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2018-04-25):
悄悄的告诉楼主,我有同学做出来了,只比你这个多了几个改进

网友:
阿凡达那种更类似鱼鹰运输机

网友:
淘宝上的实际是两个共轴双桨,如果要做两轴,陀螺仪,舵机

网友:
mwc飞控有阿凡达模式

网友:
马头老师很早以前就实现过双轴蝎式了,不过没有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