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6的天行者安装位置讨论!征集方案图片汇总!

楼主(2010-12-10):
相信很多兄弟都有买ZI6来航拍,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安装的?特别是天行者,自己已经是双云台双摄像头,有点郁闷该怎么装这个ZI6,才能即不被摄像头挡住镜头,又能有好的安装位置!
我有设想是,和其中一个摄像头平行安装在一起,装佯可以统一控制,又不挡视线,但是缺点是面积大,风阻也就大!
方案2.两个摄像头并排安装在翅膀前的云台,ZI6埋一半入座仓那里,这样减少风阻!但只能固定角度拍摄!

大家还有什么好意见?都讨论讨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Zi6可以边拍摄边AV输出,Zi6减小体积后,替换其中一个摄像头即可。

网友:
这个要顶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将ZI6安装在天行者上。有没有模友设计出专用的云台啊,让大家家参考参考。

网友:
我的装法:

网友:
楼上这个好,“鸦行者” !

网友:
人家是装云台啊,这样让zi6专座,云台还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法:551733551734

擦,这个好牛X,壳都不去!还有,想请教你前面机头的那个头,万一降落不小心头扎地了??那不是立刻摄像头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这个好牛X,壳都不去!还有,想请教你前面机头的那个头,万一降落不小心头扎地了??那不是立刻摄像头就杯具了?

艺高人胆大,无可能杯具的

网友:
牛X啊,700的脚架当天行者的起落架

网友(2011-02-23):
可以参考!

网友:
额也这样装滴,撞墙一次,zi6甩出报废

网友:
同上,炸掉一台摄像机。

网友:
谁有去壳的安装图啊?
俺看看,上次俺没有去壳就这样装上,飞机100多米机翼折断,直接炸机,zi6摔得好远啊,惨啊!

网友:
 机翼折断!是不是机身太重了机翼超过了载荷?不知在机身上安装一对小鸭翼是否会好点(平凸翼型)给机身提供点升力,机翼载荷自然也就小了 这只是我个人乱想的,各位大虾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