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150四行程排气管加水箱

楼主(2010-12-10):
用暖风吹风挡玻璃,有做过的吗?提供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A:
我在北方见过长途大吧,在车厢里装一根大概180mm的铁管,一头接发动机排气管,另一头接到车厢外。
冬天室外零下20多度。车厢内零上20多度将近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北方见过长途大吧,在车厢里装一根大概180mm的铁管,一头接发动机排气管,另一头接到车厢外。
冬天室外零下20多度。车厢内零上20多度将近30度。

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

网友:
什么不用发动机的水箱来取暖呢?

网友:
尾气取暖会不会容易泄漏中毒啊?

倒是在电视上见过,实物没见过。

网友:
如果要求热量不大的可以用三根1.5匹空调的低压管在排气管上绕几圈!如果要求大就要用水套,再接到散热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是三轮车吧   俗称  黄虫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要用水箱的水做热源的,汽车都是这样,不要走湾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机器是单杠风冷,没水箱,所以想在排气管上加水箱,索取暖风

网友:
在排气管上绕铜管 然后用耐热材料包裹保温 去废品站找个汽车暖风机也要不几个钱 把绕在排气管上的铜管与暖风机里面的小散热器连接中间再搞个小循环水泵

网友:
柴油机 冬天没水温的

网友:
单缸蒸发式柴油器,还有风冷汽油机或柴油机,没有水循环系统,不好直接用冷却水取暖。可以考虑在排气管上尽可能靠近发动机的地方加焊水套,在驾驶室内安装暖风机散热器的方式来进行,一般需要加循环泵。
不过150CC摩托车发动机热量有限,用排气管的热量来取暖效果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目的只要吹到风挡玻璃不结霜就行,你有做过吗?有做过请给一下草图再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办法不错,只是水量少点,如加个水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