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零件如何制造?

楼主(2010-12-10):
以上图示的零件如何制造,长度 L=100mm

从图上看这个用钣金制造吗?

上部的两个小三角凹槽,如何用钣金实现?

网友:
应该是钣金制造的。小三角凹槽应该是碾压出来的

网友:
线切割吧,钣金公差不一定能做到啊

楼主:
利用冲床可以制作吗?

分两步制造,一步冲三角槽,一步冲折弯。

冲压最长可以做到多长呢?

网友A:
什么材料?普通钢材的话,壁厚才1.4,稍微受点力变形都不止0.01mm啦.12.8负0.01有意义吗?

网友:
图不完整,不好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冲床可以制作吗?

分两步制造,一步冲三角槽,一步冲折弯。

冲压最长可以做到多长呢?

看你冲什么材料和冲床及模具了
朋友做冲薄板的日光灯支架模超过一米长
但问题是冲压的话-0.01的公差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普通钢材的话,壁厚才1.4,稍微受点力变形都不止0.01mm啦.12.8负0.01有意义吗?

对,是设计者搞错了,
基本上是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

楼主:
公差值忽略掉,这个类似抽屉滑轨的底座

网友:
不考虑公差,
滚压(+拉)成本最低的.参考机械,铁皮瓦成型机,方管机.

网友:
0.01无可能实现.......这应该是铜件....电火花件...电极

网友:
下料,冲槽,折弯,批量做没问题。

网友:
用滚轧吧,厂里的只是三角槽变成弧型槽,一样的东西

网友:
看起来想个什么弹性扣之类的,精度要求应该不须这么高

网友:
其实冲压是能达到这个公差的,关键是什么材料,就算能冲到尺寸,他也会变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