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粘铝材用什么胶好?

楼主(2010-12-10):
想把两个小的铝件比较牢固的粘在一起,用什么胶合适?

网友A:
表面打打毛,用AB胶

网友B:
我用哥俩好的AB胶,效果还可以,表面酒精洗过,不要有油

楼主:
用过ab胶,不知道是不是买了次品不结实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学习下,楼下继续!

网友D:
用棉线捆好上环氧,不是一般的结实

网友B:
原帖由
仇池侠
于 2010-12-10 10:11 发表
用棉线捆好上环氧,不是一般的结实
我的环氧都不固化,看瓶里面的竟然分层了,上面稀下面稠,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汉高乐太 7649+326 工业粘接

网友F:
看过一个粘船的。问他说用的氯丁胶

网友G:
用ab胶1:1调匀,粘接件表面打毛并清洗干净后粘接即可

网友H:
一定粘接件表面打毛并清洗干净后粘接!

网友I:
有一种铝修补剂,可以试一下

网友J(2019-03-14):
胶不要放长了失效,用新买的好AB胶,粘接面不要太小,要搞干净,也可在其侧面粘块板补强。

网友K:
薄的,用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