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 MONO 用A123

楼主(2010-12-10):
新手请教 MONO X15 用A123 。 MONO上用123,达到这船最佳的速度,应该用多少KV的
电机
,和多少S的123搭配。请用过的人指点下

网友A:
这个恐怕要你自己去试了。
根据新的规则A123电池可以用3S2P,锂聚既可以用2S,也可以用3S,但重量不能超过280g,但用123电池重量要重很多,所以要你自己去试。

网友B:
有好处,跑的更稳,省去铅重。其它.....再说。

网友C:
用A123跑MONO1 别的不说,A123放电没有锂聚电池好啊!以前用A123最主要是因为二手拆机电池便宜,比锂聚电池皮实。你想放电好除非你用全新的A123,一节全新的A123正品要100多一节,一般一节A123容量大概也就在2000-2200毫安时左右,人家5000毫安时的锂电池跑MONO1也就5分钟左右,你要跑到这时间那就要6节A123才行,那体积太大了,MONO1这船内空间有点危险

网友D:
还有冬天A123 要热身才能用啊。 有时还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