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喷漆怎样才能干得快?

楼主(2010-12-10):
用手喷漆喷过之后不知是不是喷得太厚了,过了一个晚上还没全干。

不知有什么办法才能干得快一点。

手喷漆是要自然风干还是要高温烤干呢?还是要在密闭的环境下慢慢干呢?

担心有风的话会有灰尘粘在上面,所以一直放在密闭的房间里面的。现在天气很比较冷,虽然在南方,但是气温也只有十几度。

楼主:
如果要除去油漆的话,是不是要用天那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2个问题,自己都明白,说的都对,
1.是喷得太厚
2.要除去油漆的话,是用天那水
如果你买的是正宗产品,一般每次嘭薄一点,一次半个小时,怎么也干了,嘭嘴离开的距离一般15--20公分,不要停留,每次嘭薄一点。10季度的气温没问题。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漆?如果不是自喷漆的话仔细看看说明是不是要配固化剂
如果油漆没干的话用稀料就能擦下去,如果是陈年干漆去化工店买脱漆剂,不过那玩意有腐蚀小心烧手
喷漆别太厚,少量多次

网友:
每种油漆都有对应的固化剂,醇酸油漆可能没有,固化剂不要对的太多,百分之五以下,半个小时表面可以结膜,几小时后固化,如果有烘烤设备,结膜之后80度左右烤一下效果以及表面硬度更好

网友:
这个也很讲究啊

网友:
加天那水会干的快一些。
你这个放三天就好了,

网友:
用大灯泡照

网友:
一次性不要喷的太厚了  如果你是用的自己配的漆  把固化剂稍微多加点

网友:
喷薄、用太阳灯照都可以加快

喷得薄,次数多,总体时间还是比喷厚的来得快。
自喷漆的说明上一般都写喷口距离物件20cm以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回复!

原来还有固化剂这样的东东呀,不过我是手喷漆,估计里面都是配好的了。

看来也只能慢慢来,不能性急。

网友B:
自喷漆我一般不用,那东西都是骗人的,还误事(比如喷好了,过会就掉皮了,金属表面比较多),而且过一段时间就掉色了,几块钱的东西能有多好

网友:
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小点的东西放台灯下烤过再喷,喷过再烤!
大点的东西用电饭锅伺候!

网友:
温度高点干的快,讲究点的喷好都要放十天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喷漆我一般不用,那东西都是骗人的,还误事(比如喷好了,过会就掉皮了,金属表面比较多),而且过一段时间就掉色了,几块钱的东西能有多好

啊,不会吧!!!

楼主:
尺寸有点大,圆筒来的,用风筒吹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