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镍xx模式不检查电池节数吗?

楼主(2010-12-10):
为了飞A123,把好盈40A电调设置成镍xx
电池
模式,
原来设置成锂聚合物电池的时候,开机哆来咪,然后响3声(检查电池节数),然后再哔--长声,然后可以启动。
现在开机哆来咪,就马上再哔--长声,然后可以启动了。
是不是镍xx模式不检查电池节数啊?

网友A:
镍X模式用的很少。但是以前似乎听说过,镍X模式的原理是放电到初始电压的某个百分比后,报警。也就是电调上电的时候根据电压,自动判定电池节数了。现在的还是不是这原理不太确定

网友B:
好象是这样的,我用辉胜电调飞A123也就叫一声,换锂电就叫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