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款450平衡仪版。问题众多 小白求解

楼主(2010-12-10):
淘宝上逛了一个月了都  还是没有摸出什么门道

网上价格不一  配置不一

4个9g舵机 是老版的?  新版的450c都升级为N590了?

平衡仪对于我这个新手   有没有必要要?  多个平衡仪 贵好几百...

新版老版 价格能差多少? 推荐买C 还是SV? 听卖家说 只有sv才有平衡仪。
纠结了  先问这么多  再补充

网友:
老老实实 练习模拟器

远离平衡仪~

网友:
有个平衡仪对新手来说还是有些好处!

不过最好还是找老手调试好了!

楼主:
模拟器 是肯定要练的了,平衡仪这个 东西  到底实在不实在。

网友A:
见过那种儿童自行车没?后轮一左一右还有个小轮。飞机比作自行车的话,平衡仪就是那两个小轱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那种儿童自行车没?后轮一左一右还有个小轮。飞机比作自行车的话,平衡仪就是那两个小轱辘。

精辟   不拿掉小轱辘  永远学不会骑车

网友:
精辟!可就是没有小轱辘直接就摔了!学起来更慢!

引用 网友B:

精辟   不拿掉小轱辘  永远学不会骑车

楼主:
那就是说 平衡仪 对那些后期学会3D特技有影响咯?

等到我技术成熟一点的时候  再拆掉 可不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的拆掉的。开始的时候这东西可以帮助你克服起飞的心里障碍。但终究还是会有不靠它飞行的那一刻。那时还是要面对炸机啊

网友:
好好练技术吧

网友:
  新手的先玩玩四通細機 cb180z 很不錯

有了足夠安全知識, 固朗 450c 帶平衡儀套裝最好,

不要試自己買平衡儀來裝, 會很煩很煩的, 對新手來說

网友:
  不要聽那些人說不要平衡儀,

現在亞拓無副翼都要3g平衡儀 ,

甚麼要放棄平衡儀練技術之類都是不合理的, 別聽

网友:
  n590 是新版

到固朗官方網頁看就知了

根本不用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