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新做的电脑一体化控制箱【超多图】

楼主(2010-12-10):
小铣机械部分还没做完,先完成了电控箱,将接口版,驱动板,电源一起放在电脑机箱里,由于结构太紧凑了,所以抗干扰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所有的连线都用的屏蔽线,地线和屏蔽层是独立的,所有的屏蔽层单端接地【包括机器上的】,最后汇集到机箱上。主轴,步进驱动,接口板的地线都是电气上隔离的,确保干扰最小。
接口板和步进驱动都是TB上买的,都做了一定的改进【可惜照片没了】

直接上图

楼主:
终于传完了

网友:
终于看完了。。。。。真好!!!!

网友:
费了不少功夫啊,不容易,硬生生弄了这么多东西到电脑肚子里,呵呵;

楼主看一下整流板,夹在散热器中间的那个电解,比较危险的

网友:
滤波是给开关电源用的?

网友:
居然塞了那么多东西进去了,牛

网友:
只会机械 非常羡慕精通电路的

网友:
别说做着费劲,就是看着都费劲啊!做的漂亮!期待后期的制作图片!

网友:
楼主小心干扰吖~~
我就是把系统和电脑都装在一个电箱~试机时才发现干扰十分严重~~

网友:
很多东西,干扰,散热  是个问题

机子看着不错

楼主:
没有啊,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没有干扰,也不失步啊,主要是屏蔽做好

网友:
 厉害  楼主这个有10KG重的分量吧

网友:
这帖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