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高手:能不能自己做个小的端面磨床?

楼主(2010-12-10):
有三样工件的端面需要磨.直径50MM左右.材料有硬铝(LY12) ,45#钢和GR12.长度150MM左右.
哪为高手指导一下,能不能自己做个小的装置来磨端面.端面的平面度要好.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导我一下?

网友A(2011-01-13):
不如联系个加工厂,花点加工费,比自制磨床合算。

网友B:
我是数控佬
是可行的

网友B:
要是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Q84749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