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大爆内幕1:对《WFLY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8通是最慢的PCM遥控器 》贴有感

楼主(2010-12-10):
原帖链接请各位模友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314&extra=page%3D3,这里不对其他问题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在物理学常识中,人们眼睛能分辨出进度是<0.1秒,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灯光闪烁频率<0.1秒的话,肉眼是分不出来的,在该帖中楼主说26楼等回复中慢的时间在20ms,肉眼可以明显感觉出来,把0.1秒换算成ms,也就是100ms,按照物理学常识,这种延时肉眼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在这里向问下各位:是楼主的心里作用,还是物理学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呢?麻烦各位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主要是不能误导!!!!

网友:
为验证楼主的说法,用单片机驱动一只LED做了次实验,当方波周期在25MS以下时,才不能感觉到LED的闪烁。在方波周期为40MS时,很明显地可看到LED闪烁。

网友:
楼主所说的文章就是软广告!还附带了他店铺的地址,目的不纯!

网友:
那篇帖子快两年了...

网友:
你和你邻居分别看中央5套和凤凰体育台转播的同一场球赛,都用25帧/秒的速度来播发(实际上PAL制式是25帧,NTSC是30帧,但是PAL制式扫描线比NTSC高,姑且认为带宽相同,实际效果也是相同的),你看到的画面平滑程度是一致的,中央5套要保证ZZ上正确,所以要比凤凰体育台慢30秒,你邻居都在欢呼了,你看到的还是在过人。。。这就是时延快慢的意义。。。

网友:
比方失当。

如果5套比凤凰慢,确实慢了,慢了可观的30ms,lz问,这种时延究竟有何意义。

网友A:
据我所知,pcm的解码是有知识产权的,这是增加成本的地方,另外,在2.4g是大势所趋,ppm技术成熟的今天,pcm变成了鸡肋,天地飞绕过ppm,pcm,把技术力量投入到2.4g的研发上(明显例子就是天七的2.4g新技术),虽然ppm天地飞做的不完美,但是ppm的时代已经过去了,pcm技术难做且成本控制比较难,那就是鸡肋,天地飞用心把2.4g的设备做好就可以了。现在看来2.4g的天地飞控确实比原来ppm时代稳定性大增,一般玩家用起来足矣。
    另外,技术差距是存在的,比不上两个日本控厂商几十年的技术积淀,但是国产不像原来垃圾的不能捧了,现在稳定性增加了,国人再不支持下,那就等着国产被淹没在,历史里吧

网友B:
主要是进口控赚钱多,国产利润薄,于是某些商家就开始造谣了!

网友:
我一直用天九的pcm
没感觉比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进口控赚钱多,国产利润薄,于是某些商家就开始造谣了!

我也用天地飞,用的好好的,顶你!

网友:
我用天9飞FPV稳定可靠,没加功放飞过3.2KM,我都把FF9,DX7都出了,飞FPV我用72兆,飞油机我用飞梦的2。4G套装,一点没问题,支持天地飞,支持国货。。。。。。

网友(2011-01-31):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知道PPM PCM与2.4G的关系吗?别让人笑掉大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pcm的解码是有知识产权的,这是增加成本的地方,另外,在2.4g是大势所趋,ppm技术成熟的今天,pcm变成了鸡肋,天地飞绕过ppm,pcm,把技术力量投入到2.4g的研发上(明显例子就是天七的2.4g新技术),虽然p ...

这个就是纯扯蛋了,PCM本就不是啥高难度的东西,数字传输当中最基本的调制方式鸟!

PPM是脉冲位置调制,PCM是脉冲编码调制,PPM算是比较原始的数字通讯手段吧,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在单片机还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可以利用积分电路来完成编解码,PCM则需要有AD转换能力才行!其实现在的控上基本上用的都是单片机了,成本上的差异很小!TDF的接收机已经可以自动识别PPM PCM调制模式啦!说明PCM根本不是啥高难的东西,之所以2.4g大行其道更多的原因是2.4G的跳频以及频道容量较大上!当然天线较短也是个便利条件,特别是在某些项目上短天线真的是方便多了!

网友:
纠结这些没有意义

如果是音响,50ms的延时才能感觉到混响。

网友:
我用天8感觉还好啊

网友:
那篇帖子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纯粹就是为了黑而黑,连最基本的廉耻都不讲了。

“我以为”,“我觉得”,“我猜测”,再加上标题党就跳出来诋毁人家了。 要么就是小学毕业,中学教育都没受过的民科,要么就是纯粹为了私利。 这也就是在中 国,法制不健全,在国外的话诽谤罪起诉的传票早就送到那个楼主的桌子上了。

对待这种下三滥方法竞争的商家,我能做的就是他店里面的东西再便宜我都不去买。 就跟激素诽谤门后,诽谤别人的蒙牛的牛奶再便宜我也不碰一样。

网友:
介绍一个检查的方法,如果遥控有教练输出,则:
1、把教练口输出的信号输入到电脑 Line-in
2、用录音软件录制信号。要选用 48khz采样率或以上,只要声卡支持,越高越好。
3、录2,3秒就行了。
4、用wave编辑软件(如Nero 自带的 WaveEdit),打开看波形
5、放大到适当的程度,可以在软件中读出一帧数据的长度
6、根据数据长度,就可以换算出速度。
7、一般来说,PCM是奇偶帧交替,可以测量任何相邻两帧的长度,就可以知道它的速度。
为了避免纠纷,不展示具体 PCM 波形,仅以 PPM 数据波形来作例子。

未放大

未放大

放大的一帧PPM数据(7通道)

放大的一帧PPM数据(7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