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们推荐下入魔新手固定翼!!!

楼主(2010-12-10):
本人近期打算入魔!喜欢固定翼!打算飞
电动固定翼
!各位给推荐下新手飞那些型号的固定翼比较好!!顺便把电子设备也帮忙参考下!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啊....我也是新手....
我是先模拟器,再自己做了个kt jj飞飞,最近打算上油机.....
新手推荐翼龙吧.....很好飞的

网友A:
控就天地飞6通的吧,其实就用4通就够了!
电子嘛,一般般就可以了

网友A:
9克舵机,2212kv1200电机,8x5桨,2s1300ma电池,18-30a电调,还有很重要的平衡充....
还有....(楼下)

网友A:
四楼也玩过 微风

网友B:
新手最好飞的就是模拟器

网友C:
我的第一架是用弹射机改的遥控

网友D:
新手飞练习机比较好!最好先练模拟器!电子设备有入门级的套装!但是要看你买的飞机来定!不客气!!!!!!!

网友E:
选速度慢的飞机,之前一定要多练练模拟器,搞清楚了如何操控在去飞真机,飞机一般选轻的慢的飞机,微风、飘飘、等等300G以内的最好,3通的。

网友F:
给个配置
天地飞6或7,遥控器配合G4可练模拟,飞机选速度慢、翼展80cm以上、上单翼、可控制副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的飞机。

网友G:
新手推荐翼龙吧.....很好飞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我玩了好些微风了

网友H:
直接不用上模拟器 就能玩微风

网友I:
不要急着买真机,把模拟器连熟练了再说。

网友J:
我的第一架飞机是1.4米的塞斯纳。

网友K:
想想我92年的时候,真不知道是咋飞的。谁听说过模拟器啊,见过电脑的人都不多。
直接上天,像骑自行车一样,摔两跤就会了,很简单。事实上是边飞边摔,难点在降落上,起飞以后一爬高,啥都不怕了。

网友:
只说一句 最好不好买套机。 其余的LX补充

网友L:
模拟器先玩到不用看屏幕也能把飞机飞在空中,玩到这个程度上真机,如果模拟器中有真机的模型,修改模型参数尽量接近真机,练动作,接下来看个人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下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