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0-12-10):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遥控器的控制方法。

想飞好直升机,是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摇杆操控好,还是光用大拇指按住摇杆头部好?
我个人认为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摇杆操控简直是极其别扭,但光用大拇指的话。。。。感觉操控又不精准了。

网友A:
飞固定翼的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固定翼的同问

就是说同理喽?

网友:
两种方式都可以,看自己习惯。

网友:
大拇指+食指  俗称二指禅  推荐!

网友B:
怎么舒服怎么来!我是飞航线时候一指3D二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舒服怎么来!我是飞航线时候一指3D二指。

太强了。。。还能切换人体操控模式呐。。 (本以为一个人也就只能适应一种操控模式呢)

网友:
哪种高手都不少,关键是多练习。

网友:
钢铁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
可自动换手

网友:
怎么都行,各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