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旁注了一个“7T”,知道是7匝,但是该怎么绕呢?

楼主(2010-12-10):
如标题,应该怎样绕,用多粗的漆包线,绕的圈直径是多少,绕到什么上面,或者可以感值多大的电感代替。

网友A:
用多少直径绕在多少直径的什么材料上,有无限多的结果。究竟怎么着得问线路的设计者。

网友A:
至少要知道电感值和q值

网友B:
这玩意有些技术含量的,如果需要比较精确的话,需要仪器测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