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悬停能算过关吗????

楼主(2010-12-10):
看看飞机是不是有点金鱼尾???

网友A:
蛮好的,油门在练习练习,控制一下!

网友B:
对尾悬停算可以,是有点金鱼尾。

网友C:
比大直机晃悠多了.谁家的小旺财好可爱:loveliness:

网友D:
可侧面停了,不错。

网友E:
我和你差不多的水平

网友F:
算过关了... 还看什么标准!!!

网友G:
很清静的训练场

网友H:
对油门的控制上还需练习,附近好像有学校,注意安全。

网友:
打舵要有提前量 这样会好一点

网友I:
油门还差点,其他还OK !!!祝你爽飞!!

网友J:
要能两侧和对头悬停,就算过了悬停关了。继续加油!博美小狗亦不错!

网友K:
恩,不错!有点金鱼尾。

网友L:
LZ稍稍打击你一下;
你没有用吊带,猜你是用“一指禅”;这样即使8面悬停都可以了,再下去就不行了,即使用“一指禅”也要使用吊带;
好的习惯要从开始就养成。

网友M:
还不错,小狗狗也很可爱。
但悬停永远没有过关的说法。我个人觉得。
玩直升机,就是飞机在任意3D空间的对位悬停。
飞机在近距离的对尾悬停成功,但是不是飞机向前远一点,向左或向右一点,还是对尾,你能很好的控制吗?不一定的,你试试看。
所以,练习要避免死角。

网友N:
小狗狗是亮点

网友O:
狗狗很老定,證明你過了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