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fn和fy的500副厂件

楼主(2010-12-10):
手上的这台yt500飞了一年了,期间感觉最大的消耗倒不是大浆,而是前后传动齿轮,尾桨稍微扫一下地就挂了。。。

之前一直换原厂件,后来发现这个齿轮要价50米实在是太贵了,转而改用副厂件,一开始好像只有fn有出500的轴传配件,入手之发现每一个尾轴的伞齿部分都不同心,而且伞齿考尾冰箱侧板的那一面必须磨掉大概1mm才能正常转动,每次都要磨的手酸,当时的价格是2*一套,相对原厂一般的价格,我忍了

上周尾桨又扫地导致尾轴断裂,尾桨居然没事 故又购入了几套fn尾轴,磨好装上了一看,伞齿锥尖部分居然咬合不到 早没发现,还得我磨了10来分钟(手工小锉子)极度郁闷。。。

之后上网意外发现fy也生产500轴传配件了!价格才11元一套,立马买了4套,到手感觉还不错,如下图说明:loveliness:

外观对比,左边的是fn。

外观对比,左边的是fn。

楼主:
继续

黑色的是fy,白色伞齿需要加工才能正常。安装

黑色的是fy,白色伞齿需要加工才能正常。安装

尾浆夹中联固定孔。

尾浆夹中联固定孔。

fy的直径比较小,开孔是十字形,fn是圆形。

fy的直径比较小,开孔是十字形,fn是圆形。

楼主:
继续

fn的直径更接近原厂尺寸。

fn的直径更接近原厂尺寸。

fy的需要涂点螺丝胶。

fy的需要涂点螺丝胶。

蓝色液体。

蓝色液体。

装好的效果。

装好的效果。

齿轮咬合完好。

齿轮咬合完好。

楼主:
上一张上次换的fn伞齿的图,这样的配件我不敢飞:loveliness:

网友:
LZ辛苦了,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
看来以后得用FY的

楼主:
刚才装好了只是在床上悬停了一下,等明天出外场100%油门翻几下,再向大家汇报,如果没问题的话,那11元的价格对飞500轴传的朋友来说可以省下一笔比小的费用,对我也是

网友A:
这个我用过,飞行中会扫齿,而且螺丝胶也不保啃它不在里面咣当,而且横轴的伞齿也咣当。摔飞机,修理花了我1000块,都是因为这个破横轴

楼主:
充电,明天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飞行中会扫齿,而且螺丝胶也不保啃它不在里面咣当,而且横轴的伞齿也咣当。摔飞机,修理花了我1000块,都是因为这个破横轴

是fy的配件吗 ?你只得晃荡是? 2个轴传之间不是有一个塑料圈顶着吗?不会晃啊。

网友A:
就是带圈逛荡

网友:
FN的精度实在是不行,而且轴十分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带圈逛荡

晃到空中扫齿?

楼主:
早上去外场试飞了后,感觉很满意,95%油门猛拉正负螺距,齿轮完全正常

咬合无松动

咬合无松动

飞场

飞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齒輪強度不夠,而且精度跟原廠差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齒輪強度不夠,而且精度跟原廠差老了

这是绝对的,价格差了差不多5倍,但从早上的情况来说,一般3D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
这是玩500ESP的福音,我顶楼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價格肯定比原廠便宜,原廠50一根,副廠25,兩根。原廠一根能用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價格肯定比原廠便宜,原廠50一根,副廠25,兩根。原廠一根能用半年。

我本身技术很烂,应该够我用。
原厂的质量好那是肯定的,我有一次一根用到了齿都磨尖了,还没炸,哈哈
至于你说的这个会空中扫齿,那就等我用下去再说吧。

网友A:
還是小心點為好,500炸一次幾百塊,多著上千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小心點為好,500炸一次幾百塊,多著上千塊

谢过,这个我深有体会

网友:
但願是LZ說的那樣好

网友:
用皮带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劝楼主还是不要因小失大为好

网友:
飞越做亚拓的替代,要求不用那么高。。。

网友:
我也买了但由于禁飞还未使,但看精度还可以,以前买过fn的直接扔掉了。

网友C:
除了450以外,大飞机还是原厂件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450以外,大飞机还是原厂件的好啊。。。

我发此贴的目的只是横向的对比,yt配件的比fy的好这都知道,就好比VBAR和Mb一样,呵呵.

网友:
全油门 拉正负螺距试不出来啊也!就普飞·猛推油门。转速提高,反扭力巨大,尾舵螺距都得到头了。这才看齿轮的质量呢··

网友:
比有个啥用,想好就原厂。一分价钱一分货,嫌贵就副厂,接受价格就要接受质量。我花奔驰的钱我就是要享受奔驰,我花自行车的钱我就是找自行车的惬意。有所得就有所失,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副厂这么便宜那为啥原厂照样卖的动?

网友:
沒看比原廠便宜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