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机失步

楼主(2010-12-10):
雕刻机失步,运行一段程序回原点与起始位置不一样。

新做雕刻机测试用一段G代码运行后然后回X0,Y0,Z0发现位置不在原点。且每次停的地方与原点的偏差都一样,是哪里的问题?

台式机,三轴板驱动8435,57马达1只,42马达2只

网友:
差的多吗?是不是丝杠间隙啊。

楼主:
应该不是丝杆的问题,因为负载轻我用的是同步带。具体现象先在原点做好记号,然后运行一段G代码(空载Z轴不动),最后回原点看两个原点是否重合。结果回X0,Y0,
与先前做的记号比相当于X3.4 Y3.6 .且每次回的原点都是这个点!
请教老鸟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是的,上面看的都是机械原点

网友(2012-09-06):
步进电机回不到原点和什么有关系?能正常工作,每次回原点就差,有谁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差
因为你每次误差都一样, 估计是那里没有固定紧。检查硬件吧

网友:
运行中能听出声音的异常吗?失步时后声音可能会异常吧,我这边是这样的。
你降低F值或限制下F值的上限,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如果没有了,就是进给太快了。

我是新手啊。

网友:
1 细分太大 驱动接收丢脉冲
2 丝杆与光轴不平行阻力大
3 加速度和运行F值过大 步进电机超载丢步
4 电源电压或电流不够大 或驱动电流没调好 或电机扭力过小
5 联轴器松动 轴承座螺丝松 丝杆回差

网友:
分析:
1、不是失步,因为每次回到相同的位置。
2、不是回差,因为回差不会这么大,如果有3.4,3.6mm的回差,这根丝杠手上的感觉就是一个直接扔掉的。
3、建议这样试一下,在MACH3上,在X,Y,Z轴清零之后,再按一下“返回机床远点按钮”,这时候的数字是多少?如果是X3.4,Y3.6原因就找到了。

网友:
是不是机器原点和工件原点的问题?

网友A(2012-11-10):
不好意思借個地方問點問題, 新手無法發貼.....
最近買了個CNC,一般切割沒什麼問題,但這幾天開始試做浮雕就發現問題了,Z軸會越下越深,請問這是失步嗎?
我的機器是用42步進, 1605絲杆,試了很久還是一直有相同問題....

网友:
我试过这种情况,只能用MACH2,因为它可以填那个电机的反向时间,大于40ms才不偏,估计是光偶速度不够之类的原因,还试过用维宏卡出现这种情况,换一个细分就可以了,当时是用0.002MM/脉冲,后换成0.0025MM/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A:
謝謝師兄回覆,我是用mach3,那個反向時間是填了5,試過填10問題還是一樣,但看見他的建議時間是1-5,所以不敢填太大,晚點回去試試填40看看怎樣。

网友B:
可以试试调低加速度!不知LZ管不管用,但我自己的失步位移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加速應該用多少才好?我不太懂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借個地方問點問題, 新手無法發貼.....
最近買了個CNC,一般切割沒什麼問題,但這幾天開始試做浮雕就 ...

雕个平面看看Z轴啥时往下降,常见原因是机械结构松动或脉冲干扰。

网友D:
应该是  机械原点与 工件原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雕个平面看看Z轴啥时往下降,常见原因是机械结构松动或脉冲干扰。

平常做切割沒什麼問題,機器應該沒有鬆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机械原点与 工件原点的问题.

這個我不太懂,能說明清楚點或都我能如何測試才知道是這個問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调低加速度!不知LZ管不管用,但我自己的失步位移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加速調到80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師兄回覆,我是用mach3,那個反向時間是填了5,試過填10問題還是一樣,但看見他的建議時間是1-5,所以不敢 ...

mach3反向時間只能最多到15,而且問題還會更嚴重。

网友:
我的运行2万多代码还是在原点,是眼睛看的,没打表,打表不知道有多少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調到80還是一樣...

我的加速度设置只给20而以...可能是我的电机起步性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加速度设置只给20而以...可能是我的电机起步性能差

加速20還是一樣....
真不知到底是那裡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