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前几天刚进了一个好盈40A的电调PENTIUM-40A的,  配置  好盈电调 +4200KV的电机 12T齿   在飞行的时候(仅仅只有悬停)   在连续两块电池以后  第二块电池刚开始悬停不到两分钟,电调立马保护。温度很高,不行了。后来换了固朗的 3900KV的电机 12T齿  在两块电池以后还是一样  只不过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原来用固朗40A电调的时候 能连续飞7块电池没事。电池用的是 花牌的 2600毫安 25C的电池  悬停的螺距是 -2  5  10   3D开关都没开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飞机调好以后也没有动过  原来的 固朗40A 加  3900KV都能飞的很好    所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
电调的问题.很明显哦,楼主换电调吧..

网友:
肯定是电调的问题,小韩同志,中奖咯

网友:
 小韩赶紧联系卖家处理吧。应该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
小韩经过鉴定,买到假货,杯具……

楼主:
靠~  悲剧了~ 今天找一下商家看看如何处理~  已经找到充分证据证明我手上的电调很可能是山寨货~

网友:
怎么看出是山寨的,快点上个图片给大家欣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