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弹性夹头用在铣上好用不?

楼主(2010-12-10):
请教
这种MS3的弹性夹头用在铣上好用不?跟那种ER夹头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好用。优点是刀离主轴距离最短。

楼主:
不知夹持力怎样,夹铣刀会不会打滑

网友:
不会打滑

楼主:
那就收一套,在车上也可用。

网友:
优点:大力,精度高,
缺点:贵,短,换起来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有价格合适的,告诉一下,我也来一套。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夹头松拉杆螺丝的时候怎样止动?

网友:
换起来每次都要拧螺丝,有点累,不如滚针式的快,不过应该是最稳定的夹持方法了

网友:
好用,实用性比铣夹头好!就是换刀比较麻烦。买吧!

网友:
我正在用,夹持力不用怀疑,没有可调性,几个就是几个,不能扩展。所以现在我有一套,这他**贵,60元一个,请问兄台的多少米?透露一下!

楼主:
不是那么贵吧!楼上的夹是几号的?我看到TB上MS3的是30多一个

网友:
敲来敲去非常非常的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