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3G求助!

楼主(2010-12-10):
YT500 3G套 DS520M 尾舵换成DS650 3G没升级前,第2块
电池
,港起飞,开始抖舵,降落后,把大桨和尾桨卸下,推油50%,出现抖舵,而且是4个
舵机
一起抖.以为是3G版本问题,升级到V2.1最新版本后起飞,没问题,降落后调整下陀螺感度,再起飞,又出现抖舵,也是4个舵机一起抖,查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原因,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A:
1. 主旋翼轉速是否過低
2. 如果使用尾軸傳系統,尾軸傳動桿上的固定墊圈是否有偏離正中心三~五公分
3.橫軸是否有上油

网友B:
我遇到过3G系统抖舵现象 我的是600NFL 最后找到原因是 定速器探头的线 距离发动机 风扇太近 此贴旋转造成的抖舵 所以推测 1 是不是的哪个舵机线距离电调 或者马达什么的距离过近 2 重新设置尾舵行程

楼主:
把尾舵换回DS520,问题解决了~~把DS650装回425,没有问题~~奇怪了,难道3G不兼容650~~自家的东西还有不良反应~~~~

楼主:
........飞了5个起落有开始抖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