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双向有刷电调制作实验

楼主(2010-12-10):
虽然现在无刷大行其道,但有刷的还是有生存空间的。网上关于有刷电调的制作资料也有,但似乎有些过于专业,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手头的一些废物,组合一下做成一个简单做不乏实用的双向有刷电调。
    这个电调的工作电压是4.8-7.5V,其实也就是舵机的工作电压范围。这个电路从原理上验证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但电路的可靠性还是不高的,主要是MOS管的VGS不高,电路中又全部使用了N沟道的,会造成MOS管导通不彻底,特别是上臂,损耗严重,剧烈发热。不过控制实现了,驱动的改进是不难了,在此发实验贴,以起抛砖引玉之用。
    材料:国产9克舵机电路板一片,FDD8898 N沟道MOS管4只,1K电阻两只,2200P电容一只。
舵机不一定是9克的,可以从坏舵机上拆下的,只有电路功能完好。MOS管我是从坏的无刷电调上拆的,大家也可以去电瓶车维修店里找坏的控制器拆,上面有好多的。
    电路如下图所示,图中的A、B端是舵机原先接电机的线,现在用作控制信号。舵机原有的电位器可以把线拆掉然后直接焊在板子上。

    最后要进行一个小小的调节,根据舵机所使用的芯片找到死区控制端的电容,我拆的电路板上的是YT2462B的控制芯片,3脚接的电容就是死区调节电容,将2200P的电容并联,目的是调节油门控制杆的行程,如果不加这个电容,电路是能够工作的,只不过油门稍稍动一下就全油门了,行程太小,相当不习惯。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调整电容的容量。

网友:
收藏下,如果能改有刷高压电调就好了。

网友:
改有刷高压只要把楼主提供的途中MOS管部分改成高压驱动就可以了;不过为了彻底消除干扰,用光电耦合器作前后级隔离最好;

网友:
场效应管上臂用光耦驱动  或用变压器  或用IR2110  IR2112

网友:
舵机送出的是个模拟信号吧?
如果不是PWM,只是个电压信号,那MOSFET会工作在线性区,不是开关状态,发热会非常严重的。
我前几天也做了个,驱动部分差不多,控制部分用了个8PIN 的单片机输出PWM,电路也很简单。也发过个贴,不过好象没什么人感兴趣。

网友(2011-01-16):
不是没人感兴趣,提到单片机很多人就举手投降了,毕竟涉及的技术和单纯的动手制作和改装不一样,尽管你提供了HEX文件可是我们也没办法把它写入单片机的。而这里对单片机熟悉的朋友也许大多数对搞这个电调又不感兴趣。
当然大家还是对你的分享表示感谢!

网友(2011-11-21):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哎,没赶上数电时代,在模电上原地踏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