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旋悬停和自旋航线的练习方法☆☆

楼主(2010-12-10):
以前看5imx的模友说“走航线走成一个点就是自旋翻”,一直没法领悟其中的意义。
今天飞模拟器时突然想如果飞机的航线半径变小,最后成围绕一个点走航线会是什么样,在这个航线中修舵完全按照正常航线的方法进行修舵,结果就成了自旋悬停。而在此基础上假设围绕的点处于连续的运动中,围绕这一系列的点做自旋,就成了自旋航线(正飞如此,倒飞也一样)。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练呢,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A:
我是 悬停 自旋停 正在把自悬停 圆走大 变成圆周航线

网友:
不错以上说的都是基础.但是基础好不一定就翻的出来.反过来有些已经会了自旋翻的基础的自旋悬停特也不一定会.
每个过程都要花功夫.看你怎么选择,没有一成不变的练法.
只要是练了就没有白费.总有收获.这才是关键

网友:
王子说的好哇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质变  回过头看练的都没白练

楼主:
谢谢王子,我是想这么练习,把自旋翻分解成3个步骤:1)正飞尾巴逆时针自旋;2)倒飞顺时针自旋;3)中间加前滚和后翻做过度,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请王子指点。

网友:
我觉得是可行的,应该就是这样练.第三点过程还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做的好看

网友B:
正在练习中 第三点很难做到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练习中 第三点很难做到不飘

 有同感,过度不好练。
谢谢王子指点,看来还得加油练习呀。老看到国外高手飞自旋翻和自旋漏斗八字,看得眼花缭乱,老羡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 悬停 自旋停 正在把自悬停 圆走大 变成圆周航线

圆周航线简单一些,自旋航线相对较难,自旋航线得在8条航线都熟悉才好。

网友:
我认为自旋翻就是 自旋修舵 翻 修舵 翻 修舵 无限循环~~~

反正我是这样做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