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BF20/D210贴塑,绝对罗嗦,不喜勿进

楼主(2010-12-11):
也说BF20/D210贴塑(帖子较长,暂时占楼予留,等全部发完会拆除空楼,斑竹见谅)
掐指算算买入D210和BF20已经快4年了,试车测精度配刀具做附件忙活过一阵,后来渐渐的偶然做些另部件外用得并不多,刚开始时那个热情早已归于沉寂.
最近开始考虑要D个能啃钢的小雕,在直接购买和自己D的选择中纠结好久,网络寻觅了好久没见有我心仪的产成品,稍大点的那个价位太高,家里也没地放,想想守着这2台工作母机干吗不利用呢?就BF20和D210的最大加工尺寸设计做个小钢雕了,决定完全自D!!!
考虑到要加工些大弧度几不规则形状零件以及那个BF20  X轴长距离摇起来那个累,由此萌生把BF20改数控的念头.同时把D210也一起搞了.改造第一步<贴塑>,第二步<自动走刀>,第三步<数控>.事情往往看似简单做来难,呵呵,下面的详细贴塑过程也许对有上述2机且尚未贴塑的同好有些参考.
  贴塑过程中好多地方是意想不到的,也没想象的那么简单,各位看官且看下面.
  采购完必须的素材后本着先易后难的的原则开始下手,BF20 XY轴先来,先拆了再说.

X轴(工作台)

X轴(工作台)

Y轴丝杠

Y轴丝杠

机座

机座

XY轴另部件

XY轴另部件

楼主:
发觉拆得太过分了,已无法自宫了,只好复原XY轴.
先自宫Z轴塞铁,滑动面平行铣掉1.5毫米. 拆出Z轴塞铁,找几块铁条替代Z塞铁,定好Z轴位置,调整好Z轴高度(调整到利用Z微动够铣Z轴塞铁)后锁紧,,(16毫米铣刀伺候)后锁紧.注意BF20的所有塞铁滑动方向都是梯形的(厚度不等),尺寸并不规则,铣的时候必须在从厚到薄垫东西并打表找平.
先压两头铣中间,然后原地不动压中间再铣两头(期间有Y方向移动,松开Y轴后再锁紧).
问题来了,铣完的塞铁松开后居然弯了,原来是铣刀不够锋利和吃刀太猛了,没办法只好慢慢校直了,卡尺检查厚度,锉刀修正到相同厚度,.
拆出Y轴塞铁,Y轴用适当厚度铁片替代塞铁,调整好Z轴高度(调整到利用Z微动够铣Z轴塞铁)后锁紧,如法炮制铣Y轴塞铁.
Y/Z轴的塑带裁剪尺寸分别是20*200*0.5/20*260*0.5毫米,裁剪好的0.5毫米塑带和塞铁一起清洗去油,热风吹干.(待续)

待铣的Z轴塞铁垫高找平

待铣的Z轴塞铁垫高找平

铣好的Z轴塞铁

铣好的Z轴塞铁

拿掉塞铁的Z轴

拿掉塞铁的Z轴

Z轴临时塞铁

Z轴临时塞铁

用临时塞铁锁紧Z轴

用临时塞铁锁紧Z轴

网友:
坐板凳听讲!
谢谢楼主啦,正想贴塑还没敢动手呢

楼主:
接上贴,继续

准备好C型夹/保险膜/方管/胶水

C型夹保鲜膜

C型夹保鲜膜

方管

方管

胶水

胶水

涂胶

涂胶

夹夹牢

夹夹牢

楼主:
继续
下面进行X/Y燕尾贴塑.
其间发现Z轴电子标尺不正常,加工时照明困难,顺手修复标尺和加装照明.
电子标尺显示混乱,不能清零,按键失灵,换电池后无效,且看拆散后的图.
电子标尺修复过程忘记拍照了,具体过程是定栅流入油水后发生侵蚀漏电,撕去刻度贴面后清洁清洗,然后涂上502胶水再贴上刻度贴面,失灵的按键很难找到同样的替换品,只好拆开后清洁修复, 按键开关那个小啊!TM跟修钟表一样,老费眼神了.电子标尺修复完毕.
找到一个12V4A左右的电子变压器,权做Z轴照明电源及以后的主电机散热风扇用.找一个12V35W的牛眼射灯正好放入Z轴后面空挡.

电子尺动栅

电子尺动栅

电子尺定栅

电子尺定栅

加装照明

加装照明

照明效果

照明效果

电子变压器

电子变压器

楼主:
继续
继续BF20X/Y燕尾贴塑,BF20的燕尾看似经过刮铲,其实非常粗糙,用好点的平板锉刀适当锉修(无把握者慎用),然后也是清洗去油热风烘干,裁剪好的塑带同样要清洗去油热风烘干,它们的塑带裁剪尺寸分别是:X轴平面部分30*200*0.5二条;斜面19*200*0.5一条,Y轴平面部分30*200*0.5二条;斜面19*200*0.5一条。XY轴同时进行贴,机座和工作台部分先敷上保险膜,刮胶贴上塑带适当碾抹后装上机座(Y轴),塞入临时塞铁后锁紧;装上工作台(X轴),同样塞入临时塞铁锁紧;尽可能压上重物,再次锁紧塞条,至此XY贴塑完毕,等待24小时。
BF20燕尾贴塑胶干后切除塑带飞边,清除多余胶水。
下面艰苦的事情来了,几乎疯掉,早忘了照相,只好口述了。
原来的燕尾虽然粗糙但好歹还断断续续磨合了4年,配合尚好,使用也无大碍。那知道贴完塑带后用红丹一抹,发现燕尾的平面和斜面全部不密合(配合面不平行),想起论坛高人曾经说过贴塑后必须研磨的话了,绝对的经验之谈啊,感慨。
没折,不会研磨也得磨呀,用山寨办法咯,下面是处理Y轴的经过,其他轴向如法炮制,先处理燕尾再处理塞铁。
抹上红丹燕尾装上机座靠紧(朝塞铁方向和向下用力靠紧)用力推动几下后拿下燕尾,找出高出的区域后用斜口刀少量刮去塑带(斜面平面都要处理),再抹红丹,再推,再刮塑带,如此反复N遍,直到抹上红丹推动燕尾后平面和斜面上的红丹基本均匀为止,此时已基本没了脾气。
找了一罐颗粒度大概差不多的研磨砂,用煤油调稀抹在塑带上,再将燕尾装上机座使劲来回推动,也是N次,期间不断将流出来的黑油抹掉,不断添加研磨砂,推到后来感觉阻力会越来越大(因为燕尾的滑动接触面越来越大了,是好事),适时拿下燕尾观察密合情况,此时已不用抹红丹了,因为研磨砂已经可以替代红丹作为指示剂了,且称这个叫黑丹好了,呵呵。
注意:这样的研磨同时也磨削了没贴塑的另一面燕尾,所以推动一定要从头到底全部推到,否则等待你的将是噩梦!!!
研磨满意后擦干净全部研磨砂,浇上煤油继续推,再擦干净煤油,再浇煤油,再推,再擦干净,如此4~5次,一定要彻底清洗干净研磨砂!!!否则噩梦只是迟点到来!!!
此时你已象夏天的狗了,喘气都带伸舌头的。
事情并没有完!塞铁塞铁永远的痛!!!
这个BF20燕尾的塞铁(三个轴都如此)即不能厚又不能薄,BF20的燕尾塞铁没有顶紧机构,调节松紧是靠平行斜榫沿滑动面前后移动来完成的,厚了推不进去(还有戏),薄了推到底还是松的(悲惨)!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的塞铁是厚点的。
已研磨好的燕尾部分注上机油,装上燕尾并向塞铁方向靠紧,塞铁抹上红丹往里塞呀,先找出塞铁没贴塑那个面的突出部分,用砂轮磨没贴塑的那面,再用红丹检查,再砂轮磨,直到能塞进去大概2/3的长度,然后用锉刀把塞铁没贴塑的面修平(需要钳工功底),此时塞铁大概已能塞进去3/4了,然后再用红丹检查贴塑面是否平行密合,适当修刮后还是要用研磨砂推研(切记带着燕尾一起全行程推动!!!),此时如果发现塑带要刮去很多的话,那就别刮了,还是要用砂轮修磨对应没贴塑的面,并重新锉修未贴塑的平面,否则塑带都刮去大部分了还贴个球的塑带呀!塞铁的研磨方法基本和上述推燕尾一样,并随着推动塞铁会不断多往里塞进去一点,直到塞铁大概能塞到和燕尾口平齐,这个时候塞铁基本应该和燕尾研磨好了,如果这时抽出塞铁观察上面的“黑丹”仍然不均匀呢,那只好将就点了,也不用哭了,伤心一下算了,节哀顺答辩吧。最后再提丹田之气,请把燕尾的塞铁部分的研磨砂彻底清洗干净,注上机油,完整装配好Y轴。
Y轴总算好了,还有X轴和Z轴在向你召唤,特别是Z轴,我是没地施展,只好立着来,***那有研磨还带训练举重的,巨汗!!!有条件的在弄Z轴时还是建议让她温柔的躺下吧。
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似乎又经历了一次贴塑过程,想想都发怵,欲步偶后尘的可要想好了再下手啊,别说我没提醒哦,当然贴好了效果还是罡罡地。
再插播一段Z轴撕杆改造,拆开Z轴后发现丝杠只有一个向下推力轴承,当向下下刀时Z轴有向上窜动的倾向,也就是说Z轴的轴向只有单向约束,为华飞汗一个。原来这个Z轴设计是有问题的,由于Z轴升降手轮的加入使得Z轴已经没有了再装一个推力轴承的空间,那个手轮的伞齿占据了装轴承的空间,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间,且看如何添加Z轴推力轴承,看图吧
关键点,把推力轴承的下半部分磨成45度锥行,把原来的套筒长度方向截去一个轴承厚度,把手轮伞齿边缘磨掉一圈,一切OK
行了!!!Z轴:看你还往那里窜,哈哈。

燕尾清洗去油

燕尾清洗去油

修整拉花

修整拉花

热风烘干

热风烘干

锁紧压牢等待24小时

锁紧压牢等待24小时

拆开的Z轴部件

拆开的Z轴部件

Z轴待加装推力轴承的空间状况

Z轴待加装推力轴承的空间状况

推力轴承

推力轴承

散开并磨好锥形的推力轴承以及拿下放边上的Z轴套筒

散开并磨好锥形的推力轴承以及拿下放边上的Z轴套筒

模拟装下看看

模拟装下看看

Z轴手轮伞齿

Z轴手轮伞齿

磨掉一圈的Z轴手轮伞齿

磨掉一圈的Z轴手轮伞齿

再模拟装下看看

再模拟装下看看

OK拉

OK拉

楼主:
继续
累啊,关于D210还有好多辛酸事,痛苦是一样一样的,恕在下偷下懒,码不动字了,就贴点照片吧
中拖板贴下面,因为下面比上面短
D210的中拖板塞铁没有BF20那么戳克,铣掉大约1.5毫米厚度即可,这里省略N字。
至此,D210贴塑完工,已没兴趣拍装配完工后的D210了,反正效果同样罡罡地。研磨过程和BF20一样辛苦,这里省略N字。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没有编辑经验,有些凌乱,各位看官多多包涵.

中拖板清洗去油烘干

中拖板清洗去油烘干

贴上塑带装好锁紧压牢等待24小时

贴上塑带装好锁紧压牢等待24小时

贴好修整清理完毕

贴好修整清理完毕

这个要垫高0.8毫米,否则中拖板丝杆卡死

这个要垫高0.8毫米,否则中拖板丝杆卡死

这个要铣去1.3毫米

这个要铣去1.3毫米

就是这玩意

就是这玩意

这个也要铣去1.3毫米

这个也要铣去1.3毫米

就是这玩意

就是这玩意

这样铣

这样铣

大拖板屁股好难拆

大拖板屁股好难拆

看到屁股塞铁了吧,这个也要铣去1.3毫米

看到屁股塞铁了吧,这个也要铣去1.3毫米

准备好贴塑的大拖板全部部件

准备好贴塑的大拖板全部部件

导轨覆上保鲜膜

导轨覆上保鲜膜

涂胶后装上锁紧,压上重物等待24小时

涂胶后装上锁紧,压上重物等待24小时

清理整顿好的大拖板

清理整顿好的大拖板

最后别忘了这里要垫高0.8毫米,否则走刀箱罢工

最后别忘了这里要垫高0.8毫米,否则走刀箱罢工

楼主:
空楼拆除完毕

网友:
折腾完精度怎么样能保证吗?等看呢。

楼主:
回楼上,请问阁下关心的是那方面的精度?手摇感觉比原来紧致滑腻好多好多,燕尾经过研磨后,加工精度应该不会比原来的差,唯一担心的是XY的正交垂直度和水平度(塑带厚度不一致)有问题(Z轴也一样),有待测量

网友A:
就是一定要和原来机器参数一样就好了 楼主辛苦了,要多打字多发相片。我一定捧红你。

网友:
家用不贴塑也够用几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定要和原来机器参数一样就好了 楼主辛苦了,要多打字多发相片。我一定捧红你。

阁下似乎对贴塑颇有见地,非常中肯
我是菜鸟,我知道想尝试贴塑的乐趣是要付出代价地,这个代价不是贴塑素材的费用,而是机床精度性能下降和消耗大量宝贵时间的代价,这个帖子的价值在文字部分,照片只是点缀,其中的刮铲研磨部分我认为非常重要,否则就如阁下所言连原来的机器参数都保持不了,所以没有自信没有耐心者请保持围观状态就好
非常幸运的是,昨天用百分表粗略测了下BF20 XY平面,X全程2丝,Y全程1丝,也不知道这个精度是否合格,但是据记忆和原来新机差异不大,既然做了就准备好接受最坏的结果,如果这个精度不理想,那么还有进一步研磨的可能,毕竟塑带有0.5的厚度在
还有关于Z轴,原来只用了一个推力轴承,只具备单向约束能力,予紧太过就阻力倍增,予紧不够轴向窜动,Z轴方向毫无精度可言,具体表现为稍大进刀(进刀0.3~0.5毫米铣45#钢)铣平面时表现有振纹,经过增加一个推力轴承后已经具备了Z轴双向约束能力,我想这个应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吧,具体效果等有大平面要铣的时候即可证实

网友:
   请LZ继续

网友:
楼主辛苦,贡献好帖,应该加精.

网友:
提供软带的JS,谈点不成熟看法:
1\塞条自宫是比较麻烦,可以跟厂家再买一套塞条,买的塞条都长,可以帖塑后,按合适位置切断,就不用调整塞条厚度了,很省事,塞条价格也不贵.
2\关于塞条去掉的厚度,计算公式:(软带厚度(软带0.5mm有+0.1mm公差需要具体测量)+0.1mm胶厚度)*1.414*2 在1.6-1.7mm
3\洗完塞条弯,重要是应力造成,跟铣刀锋利和速度进刀量有关,不过塞条很软,用手轻轻掰直就可以.
4\下压铁如果也贴,可以象楼主洗掉1.3mm,不贴洗0.8mm,也可以不洗,而是拧螺丝面垫垫
5\关于贴塑后配合紧密问题,可以不用保鲜膜,抹点油就可以,这样可能贴合好些.
6\如果发现有明显高点,可以用壁纸刀平刮,塑带软比铸铁好刮的多,工厂一般也就是刮,精度配合要求特高才研磨.
7\车床中拖板,贴向下的面(贴移动部件)好些.
8\塞条固化可以压板直接压在机床工作台上(不要塞铁叠在一起,台面很平,固化后贴合好)
9\贴塑后,固化最好是按照机床工作状态,安装好,把捣鬼上到最紧(注意别把螺丝拧断),除了正面压侧面也要压,所以装机锁紧起到了正面压和侧面压得作用,这样对配合紧密大有好处,搞得好可以不用刮.
10、 用去油剂去油后,再清水洗下。
11\贴塑除了为减少磨损,仔细看楼主铣床捣鬼外端,已经有很明显的磨损痕迹(铣床容易中凸,车床容易靠近卡盘处下凹),由于可以把捣鬼上很紧,也移动顺滑,减少了震动\杜绝爬行使配合更紧密,所以对提高加工精度光洁度大有好处,所以目前好点的工业车床铣床磨床出厂就已经贴好.

楼主:
首先要感谢方老大提供了经济的全套贴塑素材,然后要"鄙视"下你, 害我弄得好辛苦(好多实际情况事先估计不足啊) 有现成的塞铁买怎么不早说???
塑带的确很好刮,不过刮过了头就惨咯 \
研磨刮削的时候双手弄得五彩缤纷乌漆麻黑的,连抽烟上厕所都憋着(洗手麻烦啊),照片就没拍了,呵呵:loveliness:

网友B:
按照论坛某些人的理论楼主是错误的,绝对不该弄数控,更不要贴塑,甚至连BF20都不该弄,应该弄个锉刀。。。。没准更先进的直接用爪子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论坛某些人的理论楼主是错误的,绝对不该弄数控,更不要贴塑,甚至连BF20都不该弄,应该弄个锉刀。。。。没准更先进的直接用爪子抓出来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帖,见了您的帖就如看见明灯一样,我也有BF20,自宫Y轴的塞条官薄了很多,现在苦恼中…

网友:
薄的少,可以非摩擦面垫铜皮,薄的多可以在非摩擦面再粘片软带,当然也可以厂家买塞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帖,见了您的帖就如看见明灯一样,我也有BF20,自宫Y轴的塞条官薄了很多,现在苦恼中…

算黑胡同里的手电灯吧

网友:
当初一阵冲动,差点就要贴塑,想一想工程量,没敢动手。好好的小床破坏掉一层,总感觉得不偿失。

网友D:
我的贴塑后x 全程差了10个丝 不过贴塑后真的很滑

网友:
看了3遍,等到要动手贴塑时,会再看一遍

网友:
现在能有精力搞这些的估计都在国企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贴塑后x 全程差了10个丝 不过贴塑后真的很滑

看看往那边高,可以把高点稍微刮下,就能解决

网友:
再次打表,5-6个丝,摇得我手都酸,不想拆了,以后换1mm 的胶带时再搞吧,也可能是工作面不平

网友(2012-02-05):
大工程啊

网友:
我贴塑前清洗完导轨后,正在晾干,发觉刚洗过的地方已经长上薄薄一层锈了,才半小时不到啊。害得我赶紧提前进行贴塑工序,搞得手忙脚乱。
大家也是这样吗?感觉铁失去了油的保护,锈蚀的速度太快了太快了,超乎想象。。。

网友:
你要用热风枪先给轨道出吹干剧没事了  快速干燥

网友:
就爱听楼主啰嗦,我还没贴呢

网友:
贴贴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