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CHP 72M 遥控器

楼主(2010-12-11):
请问:FUTABA 10C CHP 72M
遥控器
只飞直升机,能飞固定翼吗?

网友A:
直升机固定翼 通用

网友B:
10C不管什么P什么JJ都能搞.  .

网友C:
总有什么差别把

网友B:
没差别..除了名字..就类似扑克牌里的大王和小王..你说有差别就有差别..说没差别也没差别...

网友D: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E:
摇杆长度和顺滑程度据说有区别
据说只是据说 没用过...

网友F:
油门杆手感不同,直机的感觉像无极调速,固定翼感觉会有很多齿,一卡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