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1p的A123怎么充电

楼主(2010-12-11):
市面上有没有充7S的
充电器
,怎么充呢?

网友A:
 你把平衡头分成一个3s,一个4s不久可以了啊!很简单的嘛,多动脑!

网友B:
有个好办法 可以用UNA6充电...
卖一个 6S 的充电头 就是白色带针的那个接头
插在电池7S 充电头上 充电
充满了
调换位置插在 没充电的那一节上 继续充
UNa6 对满电 不会继续充的 只对不满的那一节充..

网友B:
再多罗嗦一句
6S 头 有7根针
7S头 是8根针
别买错了

网友C:
B8你没见过么??

网友D:
3 4

网友E:
Hyperion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