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不锈钢焊接问题

楼主(2010-12-11):
如图所示,外面的好焊接,就是里面的不知道怎么焊接(里面的管度是12mm,深度为28mm),用的是氩弧焊。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焊接后那个槽还要插入一个刚刚好的部件。都是90度角的。

网友:
一定   要出支焊的  不然枪头是下不去的

网友:
自己模拟一个小型的焊头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强度要求呢?不行就直接用等离子吧!不过DIY的话也不难,把钨针多往外探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