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 用什么浆?

楼主(2010-12-11):
翼龙 用什么浆? 带浆保护器的那种

网友A:
可以滴
长时间飞行最好用桨夹,电机转动引起的振动会让胶圈疲劳断裂,后果你知道滴

网友B:
看人下菜,看电机配桨

楼主:
需要详细配置

网友C:
我的翼火龙用2212电机KV1400,配7060的桨,3S电池,不过还没装,请教过老鸟,能飞。

楼主:
我的是运动机 用慢速浆
也行嘛

网友D:
705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