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简单问题!锁尾锁头怎么切换?

楼主(2010-12-11):
kds800+922  ,遥控2801pro。请问怎么切换锁尾和锁头?我看到下面一段话,该怎么操作?

网友:
不用切,锁尾了自然也锁头
======================
切换锁尾和不锁尾是在控上实现的,2801我没用过,具体方法看说明书

网友A:
快速拨动........开关三次  是讓已經漂移 (例如溫漂) 的尾部重新回中立奌, 是陀螺仪的功用, 跟那個遥控沒関係

楼主:
那我的kds800怎么操作呢?
引用 网友A:
快速拨动........开关三次  是讓已經漂移 (例如溫漂) 的尾部重新回中立奌, 是陀螺仪的功用, 跟那個遥控沒関係

网友:
 什么锁尾,锁头,还不是一样的概念。把感度线插到5通道上,5通道的拨动开关就可以控制了,控制在+值是锁尾模式,-值是非锁尾模式!+的值越大感度越大,陀螺仪反映越激烈!800一般7,80够了!

网友:
呵呵,锁头和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