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系统放在有副翼的飞机上.....

楼主(2010-12-11):
3G系统放在有副翼的飞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谁知道??

网友:
副翼反应变得很慢很慢。该做反应的时候相互抵消 负负得正!

网友A:
如果是 "3G" 的話, 只是自律性高了, 沒多大分別,

但 BX 官方說明不可使用有 Bar 頭

网友:
如过无副翼机 不用3轴陀螺 会怎么样呢?  更灵活?  那位朋友试过?
说说感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3G" 的話, 只是自律性高了, 沒多大分別,

但 BX 官方說明不可使用有 Bar 頭

呵呵,你说的是1.0老版本的了, 2.0的可以当成有副翼的陀螺来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不要乱折腾,3G那玩意 你准备当他780使唤?

网友:
有副翼加装舵螺是可行,但与没装没大差别,没较稳,别折腾

网友:
如果把无副翼系统当成陀螺用可以么?有有副翼的头,用那个什么MB还是BX....

楼主:
看来我的二手3G可以当个780用了,,发挥他的价值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说的是1.0老版本的了, 2.0的可以当成有副翼的陀螺来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