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L坦克用3S的控电做动力电,可以不?

楼主(2010-12-11):
手头有一个3S 2200mA的控电,用一个降压模块,可以吗?
坦克开动时的电流有多大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车长们都出车啦~~~~~咋没人呢?

网友:
控电的放电C数可能不够吧?

网友:
开动的电流不是很大,1安到2安,最大不多3A,不过太大电流怕电机烧和齿轮扫齿,慎重

楼主:
准备加个降压模块,主要考虑电流~~~~~
降压模块最大电流是3A的。

不知道降压模块在大电流输出时,电池的输出电流是不是也随之加大呢。

网友:
控电可能不行,我试过6节充电电池,用在数码相机很轻松,用来做坦克电力就傻眼了,启动不了

楼主:
看来只能用动力电了,不知道最大输出电流3A的降压模块能不能抗得住。

网友:
我的是两块3500毫安 7.2V SC电池串联成7000毫安,放电系数为3A,用威驰声组目前没有烧,也许是时间不长,那天出去操一个小时实验下。

楼主:
10楼兄弟的意思是并联吧?7000mA很爽啊,可以玩4,5个小时了吧.

因为想玩FPV,发射和摄像头都是12V的,所以想把车用电源也改成12V的, 这样用一块电池就OK了.

网友:
支持FPV   改成功了造福大众哈

楼主:
已经FPV好几天了,呵呵。
感觉不错~~~~
现在处于完善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FPV好几天了,呵呵。
感觉不错~~~~
现在处于完善阶段~~~
关键是整套FPV哪有卖.多少价?给个链接!

楼主:
我是用飞机上的设备,飞机还没飞过。
先在坦克上爽一下,呵呵
520线双板摄像头一个,5.8G图传一套,11.1V锂电一块,笔记本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