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求教各位同好,我的坦克模型在所有电路都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用铅酸电池能正常行走而换用锂聚电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呢 [/quote谢谢这位朋友了,电池是新的,7.4V5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已经充到8.4V了没问题呀,

网友B:
铅酸电池是多少V的?12V?换2S锂聚是不是电压不够,电调没有工作?如果铅酸是12V的,锂聚就要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是多少V的?12V?换2S锂聚是不是电压不够,电调没有工作?如果铅酸是12V的,锂聚就要3S的。
谢谢ZTZ兄了,我铅酸电池是6V10AH的,锂聚电是2S7.4V5000mah的,电压应该没有问题,比铅酸电池电压还高呢,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没反应呢?

网友C:
别是锂电池电压太高把坦克电路板烧了吧。你换回铅酸看看还能不能跑

网友:
嘿嘿也许是你一插上去就烧掉电路板了,但是如果烧啦是有焦味道的。

网友D:
找2条线,先试试2S是不是好的,能不能用。还有,你的坦克是用的什么坦克,线路有没有接好,看看哪里断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是锂电池电压太高把坦克电路板烧了吧。你换回铅酸看看还能不能跑
谢谢了,换回铅酸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来回换好几次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2条线,先试试2S是不是好的,能不能用。还有,你的坦克是用的什么坦克,线路有没有接好,看看哪里断线没有
谢谢了,电池是新的没有问题的,坦克就是我自己做的模型,重量是几公斤吧,线路没有问题,我所有线路都不动只是换电池,就出现铅酸电池正常,锂聚电池没反应,来回换好几次都是这个现象。要是有断线的话那铅酸电池也应该没反应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ZTZ兄了,我铅酸电池是6V10AH的,锂聚电是2S7.4V5000mah的,电压应该没有问题,比铅酸电池电压还高呢,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没反应呢?
要就是你的电路板上设有过压保护电路,要就是你的锂电已坏内阻太高有电压无电流,还有就是你的锂电接插头和连线有问题,认真查查看没那么怪事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高了,我有台虎和你一样的毛病,把电池充到8v左右上去就无反应,用6V蓄电池就好,用没啥电的电池也好,后来就一直用6V蓄电池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就是你的电路板上设有过压保护电路,要就是你的锂电已坏内阻太高有电压无电流,还有就是你的锂电接插头和连线有问题,认真查查看没那么怪事的!
电压没问题的,我用12V铅酸电池也照样能行走,说明电调的电路板没有问题,也说明没有过压保护问题,

网友:
正负极对不对?电池接口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F:
是不是里电的正负级反了啊?

网友:
用锂电接上负载后量一下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里电的正负级反了啊?
正负极没问题的,我是买的正品锂电的,并且接在其他模型上是正常的呢

网友:
 电池中有鬼啊!

网友:
除了电池接口接触不良就是有鬼了

网友:
LZ确实撞鬼了

网友D:
你的接收机会不会要求电压是4.8到6伏的,超了6伏就不认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