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上的电容标注

楼主(2010-12-11):
电路图上有的电容标注为“104P”,请问是电容为104p的还是104的电容,注意后面一个有“p”,一个没有!谢谢解答。还有就是有的电容数子下面有一横线,有的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没见过这个标法,应该是104 的电容

网友A:
104 的电容  =0.01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4 的电容  =0.01UF

104的电容=0.1uF

网友:
1.0X10的4次幂pF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4的电容=0.1uF

 105是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