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钻

楼主(2010-12-11):
最近买了把锂电钻,是BOSCH 新款的GSR10,8-2-LI型号,这款电钻具有机械锁轴功能,即停止状态下钻夹轴应该是转不动的。但是最近发现几次偶然性出现滑动现象。速度调节为2挡(高速)状态,慢速后停止,会偶然的几次打滑。但是高速停止后不会出现打滑,我已经反复多次验证。如下视频链接。由于刚买来没有太注意,请教有该型号电钻的朋友一同验证上述现象,从而确定我这把电钻是否有故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4ODA4Mzcy.html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回事。是自锁进油了,所以可以转动,我的百得前几个月出现同样问题,拆开摸干净自锁里面油就可以。要揸到一点油都没有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算正常,

楼主:
3q,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