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的飞行报告!

楼主(2010-12-11):
看过我帖子的人相信都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装机的。。。我的配置:GY520+8910A+   JR539*3   好盈80A佰金+浩马特1700KV+13T齿  今天飞了一天我们这边的朋友总结了几点:1.噪音小精度高不比亚托差飞起来只有大浆的浆啸非常舒服  2.琐尾组合配539简直是浪费中的浪费539应该丢了  3.飞机很平稳很好飞  4.这个配置温柔3D一点问题都没有横拍都可以(朋友飞的我技术不行) 再次感谢组装中对我提供帮助的魔友。。。。再次感谢5IMX。。。。。。敬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尾巴有点抽抽的 不能解决郁闷

把皮带松点试试。。。。。

楼主:
忘记提醒大家了。。。真的没必要买那个金属的斜盘滑轨。。。。浪费钱。。。真的浪费。。。一点用的没有!!!!!!!!

网友:
425 的精度本来就很不错, 425我们这里暴力3D,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皮带松了在大桨停转前会有当当的皮带敲击尾管的声音,把皮带调整到没有这个声音就可以了,也不用弄太紧。

还有425上50的B品桨,有时候会震动大点,但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对得起它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松了在大桨停转前会有当当的皮带敲击尾管的声音,把皮带调整到没有这个声音就可以了,也不用弄太紧。

还有425上50的B品桨,有时候会震动大点,但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对得起它的价格了。

我今天用的是50的浆 没这个感觉啊。。。。。个例?。。。。。

网友C:
今天收到了425,正在安装。以前一直飞600油机,3D感觉动力差点,如今就期望425的卓越表现了。另外请教各位,用mks1210舵机,飞3D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提醒大家了。。。真的没必要买那个金属的斜盘滑轨。。。。浪费钱。。。真的浪费。。。一点用的没有!!!!!!!!

真的沒用嗎?
有裝之前跟裝之後試飛比較嗎?
因為我是收二手的,所以上頭已有金屬CCPM滑軌,
而我也是新手不會飛3D,所以不知道是否真的沒用,
我是確定停懸與航道是完全沒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了425,正在安装。以前一直飞600油机,3D感觉动力差点,如今就期望425的卓越表现了。另外请教各位,用mks1210舵机,飞3D爽吗???

425飞3D  声音就像LOGO在飞3D。。。。。1210的舵机够了。。。。。

网友D:
可以负责任的说十字盘导轨飞3D是非常有用的!除非你只是飞飞悬停和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负责任的说十字盘导轨飞3D是非常有用的!除非你只是飞飞悬停和航线。

我们这边的朋友就用我的飞机飞。。。没问题啊。。。。横拍。。钟摆。。。自旋翻。。。飓风。。刷锅。。都没问题啊。。。。难道还有别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的朋友就用我的飞机飞。。。没问题啊。。。。横拍。。钟摆。。。自旋翻。。。飓风。。刷锅。。都没问题啊。。。。难道还有别的动作?

能飞和好飞不是一回事。飞一次没问题和长期飞没问题也不是一回事。这个L升降臂如果是金属的带轴承的那什么问题都没有,单塑料在全速的时候是有相位偏移的,长期负荷难免会出问题。要是告诉你空中飞断过单向轴承上的齿轮可能你更不相信了。
发帖只是想说下为了安全和精准还是建议加上导轨,GAUI的太贵可以买副厂500的回来改。

楼主:
明白了。。。。原来是我想歪了。。。。感谢提醒。。。安全重要。。。不炸鸡更重要。。。。感谢了。。。不过他们已经把我的425炸了。。。。。。。。

网友:
把跷跷板换成金属的!导轨彻底没用。

网友:
三木大叔改的不错!

楼主:
学习了  今天我们这边的朋友一口气买了3架425  估计我引起了一阵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