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X电机

楼主(2010-12-11):
TX 2220 5000KV 有没有人上过3S  老用2S感觉不怎么刺激, 感觉电机的转速比较柔和,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3S 来SM一下, 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A:
可以,供电的是电调,你用10S都没问题!

网友:
LS  麻烦不懂就不要乱说

电机 电调 是有电压承受极限的

以下是VZ系列的参数,2220 6T KV5000 的最大电压是 12V

网友B:
我的习惯算法是虾的空载最高转速不超5万转,MONO空载最高转速不超4万转。
2220的动力应该很强了,你上3S以前可以先试试2S2P,看是不是你的电池放电弱。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C:
老虎哥!我那只电机已用了3S了。桨我换小了。如电调好的话肯定是没问题D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个ETTIB29 上3S  还是45C的AEC   桨也不换。锁头都断了 !追求速度的“疯子”  哈哈

网友:
现在新规则可以上3S跑了呀!但是电池重量还是不得超过280克( 不是克拉)!不过MONO1我感觉还是在2S的基础上调出速度才好玩啊!

网友:
电池限体重3S要跑满六分钟难度大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供电的是电调,你用10S都没问题!

小朋友, 你的船都是电调供的电吗???   那你的电池扔给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虎哥!我那只电机已用了3S了。桨我换小了。如电调好的话肯定是没问题D

这位童鞋,  不是长胡子的都的爷爷,   看清楚了, 我是你机机哥   84你老虎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习惯算法是虾的空载最高转速不超5万转,MONO空载最高转速不超4万转。
2220的动力应该很强了,你上3S以前可以先试试2S2P,看是不是你的电池放电弱。

谢谢 这位仁兄的意见 !
我的电池是6000MAH 25C的    如果稍微虚标点的话  放电应该够了,  除非是大大的虚标,  哈哈.
另外 2P 的话 , 这接口  去那里买啊 是什么样子的  我还没用过2P的     可以给我个图看看吗

网友D:
小机机啊!你真该补补课哦!2P就是2组同容量同放电C数的电池把2根正极连成一根,2根负极连成一根再接电调

网友E:
我话你知

3S  30C 5000mah
CNC438浆我跑过,HY120原装电调暴了,之后换了自己的电容上去就OK了。
好劲的。

外接电容的接线粗D没问题。

不过我不是用6MM焦插,用6.5的
如果有8,可能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机机啊!你真该补补课哦!2P就是2组同容量同放电C数的电池把2根正极连成一根,2根负极连成一根再接电调

呵呵 ,我是事后忘, 之前记住的 现在又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话你知

3S  30C 5000mah
CNC438浆我跑过,HY120原装电调暴了,之后换了自己的电容上去就OK了。
好劲的。

外接电容的接线粗D没问题。

不过我不是用6MM焦插,用6.5的
如果有8,可能效果更好。

哇!! 跟你还有这样搞, 我又要大出血了啦,

网友C:
小机机!你没事就多关注一下你那只船的销路吧!别学人家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机机!你没事就多关注一下你那只船的销路吧!别学人家吹!

切!! 我的那只X15 跑的不要太爽, 每天5分钟, 能出就出,不能出自己爽,哈哈

网友D:
机机报下配置给我看看,你的2220配什么电调、浆、蕉插啊?是一组电跑5分钟还是2组电跑的啊?

网友:
我靠!看错了!原来是小机机!

网友:
我曾经试过恶魔上面用3S2P 25C电池跑过。。。2220电机+ETTI 150A电调。

刚开始2分钟速度很不错,不过水冷貌似没有好大作用。电机超级烫。第三分钟开始明显有电机发热退磁的感觉了。

捞起来测电压。大概是3.95V。不应该掉速度的电压。怀疑有可能是轴的角度没安装好。

电池是2节3S 2200的450电池做的2P。

网友:
如果是2220   3S的话  建议用7T或者8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机报下配置给我看看,你的2220配什么电调、浆、蕉插啊?是一组电跑5分钟还是2组电跑的啊?

200A杂牌电调 TS-37桨  6MM插头   是一组电池跑5分钟  6000MAH的     但是不像比赛那样跑 中间不间断    因为水域的关系    转弯会50%油门降速跑      另外有个奇怪的问题    我跑的时候从没感觉到像别人所说的" 船跑起来没有刚下水那么爆" 就意味电池没电了!      我通常都是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跑着跑着 还是很爆  但是一松油门再拉  就没电了   动不了了,   然后过一会   再拉    只能像放屁一样, 噗 ~~噗~~  噗~~的勉强上岸  , 这是什么原因 , 同样都是没电了 人家都有先兆    我为什么都没有

网友:
 浆5237    6MM蕉插能跑5分钟?上个视频看看,我还准备把手上的2220  6T出手呢!

楼主:
不好意思 ,  木有DV啊

楼主:
不知道老虎那里还有没有这个视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A杂牌电调 TS-37桨  6MM插头   是一组电池跑5分钟  6000MAH的     但是不像比赛那样跑 中间不间断    因为水域的关系    转弯会50%油门降速跑      另外有个奇怪的问题    我跑的时候从没感觉到像别人所说的" 船 ...

这个“奇怪的问题”是不是你的电调设置了电池低压保护的原因?这样设置可以让你的船能够安全回来就行,但对电池有好处,不知答得对不? 请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