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厘米电0调试

楼主(2010-12-11):
2858KV2800---XXD80A----3S2800mah----43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3NTgwNjA4.html

网友:
水上超跑

网友:
太跳了,可以调一下出轴的角度。

楼主:
用的是硬轴,不知如何调?电机架已经安装到最低位了

网友:
压浪板向下调一点~

网友:
照几张船尾的,方便找问题。

楼主:
出轴7厘米,出轴角度负4度,我也知道这角度太大了点,可电机架都放到最低点了,除非再打孔进行改造,

楼主:
经过第一次试船后,在3/4油门发现船会左右摆动,然后把电池和电调的位置都向左边移了移,再把船放到静水中观察,左边明显低于右边.试船后,效果是好些,不会左右摆动了,最后装了水刀和压浪板,全速时不会左右摆动,

可问题还是有的:就是全油门后,船会离开水面,有点稍稍的跳动,

请指点

楼主:
还想问一下,用这配置做的船如果调试的好的话,能够跑多少速度??能不能上个50???

网友:
出轴是太下了,最好上移3--4毫米。

楼主:
只能把电机架的孔重新再打过,把电机的位置下移5毫米,改变出轴角度,可能使出轴角度为2度,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把电机架的孔重新再打过,把电机的位置下移5毫米,改变出轴角度,可能使出轴角度为2度,才行

不是移电机位置,是船尾的出轴位置上移4毫米。

网友:
你的硬轴有多少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轴尾部与船底的距离是3-4mm,如果再上移4mm,就是7mm了,会不会太高了点,很多人都说,出轴时轴套离船底距离是3--5mm,I不知是谁说的对??

用这种方法是可以改变出轴角度的,只怕是轴离船体底部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轴7厘米,出轴角度负4度,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用老鼠尾好,好调整

楼主:
那当然,当时图省钱,现在麻烦了

网友:
你现在船底到轴套外壁也就2--3MM,再提高4MM并不多。

网友:
浆前舵是很难操纵和调整的

网友:
兄弟我问你是 硬轴全长 是多少厘米 ?不是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