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把卡片机放在AX上面。现在这两方案那个可行?怎么我觉得都不行。。。

楼主(2010-12-11):
准备把卡片机放在AX上面。现在这两方案那个可行?怎么我觉得都不行。。。

动力准备换2212 KV2600 桨5X5 APC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都不实际:)
不牢靠

网友:
这个相机的参数有吗??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
这样放,重心太高了,飞机难飞啊

网友:
阻力 太大   不牢固

网友:
不牢固是小事,用胶布弄多几圈就绝对没问题了,我朋友老这样飞,风阻就得看你JJ的动力了,想省的话把相机侧放

网友:
重心太高了会很难飞的,你把相机吊在肚子下面还好些。

网友:
其他的不说,放在电机前面,震动也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