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舵机小问题哦

楼主(2010-12-11):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把我的一个坏的辉盛9克
舵机
拆开(现象为马达不停地转,扫齿),换了坏齿后变好,发现好的舵机也是把齿拆掉马达也不停地转,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太正常了, 舵机上面的电阻位置不对当然会一直转了

网友B:
LS说得对

网友C:
驱动坏了

楼主:
电阻位置是什么

网友D:
转动电阻的轴到正好电机不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