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MD922 尾巴顺时针方向缓慢漂移。有大大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10-12-11):
试过 移动 舵机前后位置来进行补偿,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因为尾推2边行程改变  变得更加糟糕。所以现在只好把尾推放在中间稍微偏左一点的标准位置。

现在 每次飞完一块电池 都要重新打控上面的微调 来修正。 好烦的。

有大大知道怎么解决吗? 还是 这个价位的陀螺仪和 舵机 只有这个效果了?

网友A:
多慢?量化一下,比如一分钟漂30度或15度?KDS用的春田传感器灵敏度一般,KDS800电路也简单,一般一分钟漂30度内都属正常,也不影响飞。

网友:
温飘 正常!便宜货就这样

网友:
温飘 正常!KDS800也只有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慢?量化一下,比如一分钟漂30度或15度?KDS用的春田传感器灵敏度一般,KDS800电路也简单,一般一分钟漂30度内都属正常,也不影响飞。

漂移的速度比较快哦。漂30度 只需要10秒不到

网友:
飘的算很厉害了。  建议 1 ,减震  2. 检查尾变距系统是否顺畅。

楼主:
谢谢大家。
应该不是震动,俺的机器震动非常小。  变距的话 很顺畅啊,不过是单推的,要换成双推吗?意义大不?

网友:
在控上调下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
10秒? 买个ESKY的非锁定试都没这么严重吧````

网友B:
楼主,你那儿的温度是多少度?KDS800这个东西似乎怕低温。我的KDS800+MD922,一到冬天,天气冷了,就会温飘。我这儿的气温是(-10)-(-30)度。

到了春暖花开,就不飘了。这KDS800已经陪伴我2年,每年都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儿的温度是多少度?KDS800这个东西似乎怕低温。我的KDS800+MD922,一到冬天,天气冷了,就会温飘。我这儿的气温是(-10)-(-30)度。

到了春暖花开,就不飘了。这KDS800已经陪伴我2年,每年都如此。

网友:
我的800每天飞时,接电等待一两分钟,看到尾套开始自已滑动时断电再上电就OK了,我这样用了一年多直到现在都正常,只是第一个电池要这样,接下来飞多少个电池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