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飞行遇到传说中的933抖舵了

楼主(2010-12-11):
飞了1块
电池
,还不错,天气冷0度以下,风力4-5级风。
第二块电池起飞,飞机就开始向前冲去,尾吧高抬45度角,还好飞机飞的不高,而且起飞处是草坪,飞机平稳着陆。之前飞机也抖过重新把壳装下就好了,看来不行了,现在螺距和升降两个
舵机
齐抖,飞机起飞总是向一个方向就冲了出去。不敢飞了,炸了就太冤了。不知道现在该换个什么舵机,大家给个建议吧。回家后仔细观察,推油门至30开始就抖,而且螺距比副翼的舵机行程不一致,推到60油门,十字盘就倾斜了。

网友A:
几个起落了?

楼主:
没有数过
但肯定过百了

楼主:
上周就有抖过
连尾巴抖锁不住了,我还以为尾舵机又不行啦,原来斜盘舵机抖舵也影响,锁尾了。现在纯粹不能飞了。

网友B:
电调位置换下试试~~

网友C:
换电位器,屡试不爽。

网友:
有钱还是不要用933了..悬停炸机到是没什么.要是3d炸机那就惨了

楼主:
抖舵飞的我心虚呀
点位器没有换过

网友D:
我都给933抖怕了,直接上DS95~

网友E:
。。。该升级了

网友F:
我933更惨,买来就有一个抖舵.只得再买2个来备用,等都抖了一起返厂

网友G:
过百个起降,已经够本了,该换了。。。

网友H:
换电位器吧 933的电位器 看了想哭啊。。。。

网友I:
看来933是不敢用了。

网友J:
怕被托拍砖,我就不说

网友K:
过百起落 就自足把,,电位器速度换了吧,

网友L:
还没遇见,心了慌的很

网友M:
我的有一个也开始抖了,希望恒吉能赶紧出新的电位器,让广大模友更换。

网友N:
那位兄弟知道933电位器的具体规格和型号?

网友O:
我刚刚买了3个933,还没有飞过呢,调试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933抖舵很严重。
不是我的RP问题吧?

网友P:
曾亲眼目睹933抖舵导致高空炸鸡。。

网友Q:
感觉933不如原来好了,现在基本在50起落左右就开始抖舵,换电位器可以解决,但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