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EPO FW190 但安装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0-12-11):
问题1、关于动力组合的问题 在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7105&pid=5621080&page=1&extra= ,麻烦大家帮解答一下

问题2、见图

一个小木条插入泡沫里,这种方式固定电机貌似不牢固,大家用的感受如何?牢固吗?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问题3、见图

听店主说这飞机的重心就在那根加强木条上,在所有东西都安装好后,电池要放在这个位置才调好重心在加强条上!
大家的FW190都是这样吗?

求各位的解决办法!

网友:
电池大了,1300MA20C就可以,我也有这样的BF109,

网友:
这机我飞了第三架了,放心安装,没问题。
电池2200MA,重心非常合适,直接装进电池仓靠前就OK了

网友:
如果楼主用木条安装,首先1、必须在电池仓这一侧垫一块层板,要不炸鸡电池要遭殃(高手无需),电机座用金属的。2、2200的电池正好。3、等飞机安装座炸的无法安装了,建议用层板粘在原先安装电机的小块平面上安装电机。

网友A:
这个飞机我也非常喜欢,飞了三个,目前还在飞,楼上说的对的,不要直接插木条,炸机直接把电池捅穿了,重心用2200MAH正品电池刚好,具体怎么装电机你看我视频,随便你怎么炸不会伤飞机和电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xMDQ2OTEy/v.swf

哪个说用1300MAH的是害人的,连飞机型号都没搞清楚的,重心在翅膀中间上去就螺旋的,论坛上最近怎么这么多不懂装懂的害人呢?

网友:
大家评的不错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我也非常喜欢,飞了三个,目前还在飞,楼上说的对的,不要直接插木条,炸机直接把电池捅穿了,重心用2200MAH正品电池刚好,具体怎么装电机你看我视频,随便你怎么炸不会伤飞机和电池.
http://player.youku. ...

兄弟 多谢了

网友(2016-01-06):
引用 楼主:
兄弟 多谢了

多谢

网友:
动力建议用2216级别,我用朗宇2216,1400kv电机用九寸桨,3s电池动力爽爽的,如果用4s电池的话就得用八寸桨,当然也可以用2216,1250的电机配九寸桨保险点,那样估计可以直接上4s电池,这里调好了很好飞,所以要注意拉力线,我是用的层板安装电机座的,要下拉和右拉,另外要注意的是升降舵面,如果按设计用一个舵机控制的话要注意改良下中间的那个连杆,不然一致性会比较差,爬升的时候老是歪向一个方向,当然也就翻不了筋斗了